10PM与SA2系列是否可用485通讯

楼主(2013-10-31):
求教,我是否可以用10PM作为主站,对一台SA2    的plc进行寄存器读写功能,应该如何设置,

网友A:
先設置sa2的站號d1121,通訊協議d1120

再設置pm的站號d1121,通訊協議d1120

再使用MODRD指令讀取

讀取之前要set m1122

网友B:
先設置sa2的站號d1121,通訊協議d1120

再設置pm的站號d1121,通訊協議d1120

用LINK功能可以很简单的读写。看编程手册2-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