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调节阀在蒸汽锅炉给水中的应用

楼主(2013-10-31):
过我们对一些企业蒸汽锅炉上水现状进行调查发现,目前在蒸汽锅炉给水电动调节阀产品选型、使用中存在严重的问题,有的已经构成了安全的隐患,时时威胁着锅炉的安全的运行。

主要存在问题有如下几个方面:

1经常烧毁电动执行器电机;

2调节阀杆经常顶弯;

3调节阀杆不停地上下动作,造成阀杆磨损严重导致阀杆部位漏水;

4锅炉的水压力表指针不停地摆动,供水压力及水位波动较大。

根本原因电动调节阀选型不当。目前一些锅炉给水用电动调节阀的产品大都是“电子式”(根据输入信号偏差极性由伺服放大器控制执行器电动机正反转动作)调节阀,这种“电子式”电动调节阀是不能根据信号偏差大小来改变其执行器电动机的速度。因此只变方向、不变速度势必会给随动系统调节精度受到限制,对开关型或一般变化缓慢的控制对像控制精度要求不高场合可以使用,但像蒸汽锅炉负荷变化较大的场合担当自动上水调节阀是难以达到较好的自动控制效果,切实做到灵敏快速平稳可靠,高质量地向蒸汽锅炉供水应当采用电子式智能型变频电动执行器,针对原有电动执行器只有以低速运行,通过极强的微调才能修正微小偏差从而导致调节系统超调这一缺点,采用智能型电动执行器与各种阀体配合,利用数字化变频技术,改造目前模拟技术电动执行器,使之具有变速运行、动态响应快、调节定位精度高、稳定性好,故障率低,使用寿命长和应用场合广泛的特点。蒸汽锅炉给水一个较为难控制的对像:1电动调节阀两端压差大,一般十吨左右蒸发量的锅炉调节阀入口水压力可达2MP左右,出口水压力可达1.2MP左右,电动执行器电机输出力矩(负载重)较大;2 给水温度较高,一般可达120°C,不利于电机散热,易烧毁电动执行器电机;3 调节系统时间常数小,如果调节过程响应较慢出现系统不稳定(电动调节阀上下动作不停止);4 蒸汽锅炉上水环节属于十分重要环节,要求电动调节阀可靠性好,出现故障不能上水锅炉危险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