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GD成套柜详解

楼主(2013-10-31):
一. 用途

GGD交流低压配电柜适用于工厂、电厂、电站、企业等电力用户的额定电压为380V至660V、额定工作电流至3150A的配电系统中,作为配电、动力、照明及配电设备的电能转换与控制的低压成套配电装置。

GGD配电柜本着经济、合理、安全、可靠的原则设计出的新型低压配电柜。产品具有电气方案灵活、动热稳定性好、分断能力高、组合方便、结构新颖、防护等级高、实用性强等特点。现广泛作为低压成套开关设备的更新换代产品使用。

二. 使用条件

1.户内安装使用,使用地点之海拔高度不得超过2000米。

2.设备安装时与垂直面的倾斜度不超过5°。

3.周围空气温度不高于40摄氏度,不低于-5摄氏度。24小时内的平均温度不高于35摄度。

4.周围空气相对湿度在最高温度为40摄氏度时不超过50%,在较低温度时允许有较大的相对湿度。此外应考虑到由于温度的变化可能会偶然产生凝露的影响。

5.设备应安装在无剧烈震动和冲击的地方,以及不足以使电器元件受到腐蚀的场所。

6.用户有特殊要求时可与制造厂协商解决。

三. 电气性能

1.基本电气参数

型号   额定电压(V)   额定电流(A)   额定短路开断电流(KA)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1S)(KA)   额定峰值耐受电流(KA)

GGD1   380   A   1000   15   15   30

B   600(630)

C   400

GGD2   380   A   1500(1600)   30   30   63

B   1000

C

GGD3   380   A   3150   50   50   105

2.主电路方案

GGD柜的主电路设计了129个方案,共298个规格(不包括辅助电路的功能变化及控制电压的变化而派生的方案和规格)。

   方案(个)   规格(个)

GGD1   49   123

GGD2   53   107

GGD3   27   68

主电路方案是征求了广大设计、使用部门的意见选编的增加了发电厂需要的方案。额定电流增加至3150A,适合2000KVA及以下的配电变压器选用。

此外,为适应无功补偿的需要设计了GGJ1、GGJ2电容补偿柜,其主电路方案4个,共12个规格。

3.辅助电路方案

辅助电路的设计分供用电方案和发电厂方案两部分

4.主母线

全部采用铜排母线,生产厂按规定制造样机并通过型式试验。

5.电器元件选择

A.GGD配电柜主要采用国内较先进的电器元件,如MDZ20、DW15等,同时也根据用户的要求选择不同品牌的电器元件。

B.如设计部门根据用户需要,选用性能更优良、技术更先进的新型电器元件时,因GGD柜具有良好的安装灵活性,一般不会因更新电器元件而带来制造和安装方面的困难。

C.HD13BX和HS13BX型旋转操作式刀开关是为满足GGD柜独特结构的需要而设计的专用元件,它改变了机构的操作方式,保留了老产品的优点,是一种实用新型的电器元件。

四.结构简介

1.GGD配电柜按照现代工业产品造型设计的要求,采用黄金分割比的方法设计柜体外形和各部分的分割尺寸,使柜体美观大气。

2.GGD配电柜设计时充分考虑到柜体运行中的散热问题。在柜体上下两端均有不同的数量的散热槽孔,使密封的柜体内形成一个自然通风道,从而达到散热的目。

3.GGD配电柜的柜体采用通用柜的形式,构架用8MF冷弯型钢局部焊接组装而成,构架零件及专用配套零件由型钢定点生产厂配套供货以保证柜体的精度和质量。通用柜的零部件按模块原理设计,并有20模的安装孔。通用系数高,便于工厂生产,既缩短了生产制造周期,也提高了工作效率。

4. 柜体面漆选用聚酯桔形烘漆,附着力强,质感好,整柜呈亚光色调,避免了眩目效应,给值班人员创造了较舒适的视觉环境、不至于视觉疲劳。

5.装有电器元件的仪表门用多股软铜线与构架连接,柜内的安装件与构架间用滚花螺钉连接,整柜构成完整的接地保护电路。

6.柜门用转轴活动铰链与构架相连,安装、拆卸方便,关门时门与构架之间的嵌条有一定压缩行程,能防止门与柜体的直接碰撞,也提高了门的防护等级。

7.柜体的顶盖在需要时可随时拆除,以便于现场主母线的装配和调整,柜顶的四角装有吊环,便于移动和装运。

8.柜体的防护等级为IP30,用户也可根据使用环境的要求在IP20至IP40之间选择。

五.安置与使用

1.产品安装

产品的安装应按安装示意图进行,基础槽钢和螺栓由用户自备,主母线安装时应将搭接面修理平整、干净,涂上凡士林或采取其他措施,然后紧固。

2.产品在安装完毕后,投入运行前需进行检查:

A.电器元件的操作机构是否灵活,不应有卡滞或松动现象。

B.检查柜体面漆有无脱落,柜内是否干净、干燥。

C.母线连接是否良好,绝缘支撑件,安装件及附件是否安装牢固可靠。

D.电路的接点是否符合电器原理图要求。

E.仪表指示与互感器的变化及极性是否正常。

F.主要电器以及辅助接点的通断是否正常。

G.熔断器的规格是否正确,继电器的整定值是否符合要求,动作是否准确。

H.保护电路系统是否符合要求。

I.用500伏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不得低于1兆欧。

3.使用注意事项

A.本产品为不靠墙安装,单面操作,

B.双面开门的低压配电柜,产品的维修通道及柜门,必须经考核合格的专业人员方可进入操作。

C.断路器经过多次合、分后,会使主触头局部烧伤和产生碳类物质,使接触电阻增大,应定期对断路器进行检修及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