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芳季 ,关于台达A2

楼主(2013-10-31):
前几天因为要做一个飞剪的项目,预算问题,选集成电子凸轮功能的伺服,台达A2,标准的飞剪,线速度30米以下,长度400毫米,看了几天的手册,不得要领,到台湾官网上找,找到更详细的资料,看了,还是迷糊。打电话,400的,n次他们吗,不通,打本地的办事处,找到一个技术,简单问了些问题,还是心中没底。

1,修改长度的问题。切除来的料,长度不一定等于计算的设置值。问如何修改,回答是停了凸轮,重新规划曲线,再启动凸轮。连线的机器,这样做很麻烦。

2,切刀位置的问题,比如主轴10000个脉冲,从轴计算减速比,刀棍直径等得出30000个脉冲一圈,这个是理论值,如何实际的东东29900就跑一圈,那每次刀轴都跑过了一点点,多次以后,同步区就跑掉了,我看到别的专用控制器有一个刀位置的开关来补偿,台达的没有找到这样的功能。

芳季大侠,你看看,这些个问题是问题吗,请赐教。

网友A:
您好,千万别说请教。我只是比你早起步了一个月罢了。

修改长度的话,我的思路是:一定是要停止运行的了。才可以修改凸轮。除非你用其他方法阻断耦合,让编码器转但是凸轮不转。然后到了什么条件之后又重新耦合。这个做法是可以很简单做出长度,但是一开一停之下我想不到有什么方法缓冲。这个就是我那个贴提出的问题。

一点点的问题。这个是机械传动比精度问题。52/17的传动比你不可以当做3,然后草草的在电子齿轮上写上3 。你一定要原原本本的把经过约分的传动比写入驱动器。一点都不会有错的。补偿是一个不是好办法的办法。必要时要拆开波箱数齿数。无法拆开的时候打电话问厂家。还是问不到厂家的话用程序去数,让伺服电机转m圈,用电眼数输出轴的圈数,取得传动比。伺服电机起码要让他转几万转。程序判断,当电机转到刚好m转的时候输出轴也正好是n转,那么传动比就是m:n了。

网友A:
你的机械传动最后一级是什么形式的传动?

你是轮切吗?

网友A:
轮切的话同步区域是弦曲线。你如何写这些点?通讯吗?

网友B:
 每次刀轴都跑过了一点点?

你用的是什么机械传动机构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机械传动最后一级是什么形式的传动?你是轮切吗?

减速机是肯定要用的,否则伺服得选很大功率的,惯量也不匹配,误差是肯定有的,你跑100下,看不出,跑1000,10000就看出来。什么形式的还没有定,有点精度的行星减速器也很贵的。

第一个问题,要是停下来再改凸轮的话,够麻烦。

我见过人家用TRIO的控制器做的追剪,可以在线修改切断长度,在修改后的下个凸轮周期起效,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机械传动最后一级是什么形式的传动?你是轮切吗?

A2手册中有两种方法,一种用上位软件,生成曲线下载到驱动。

还有一种是通讯,写一下参数到驱动里,选择曲线的类型,如飞剪的,等,然后通信把摸个参数置位,驱动器自己曲线。

网友A:
你跑100下,看不出,跑1000,10000就看出来

这个现象就是波箱传动比不精密的结果。这个不可以再讨论了。只能你自己继续想办法,或者按照我上面的办法。

A2里面也可以使用切换的方法实现在线“更改”曲线。这个方法是要牺牲凸轮曲线段数。储存空间里面保存着两条凸轮线。在一条运行完了之后开始切换到另外一条。那么不在运行的这条曲线你可以随时改。好比你回家上16楼有两部电梯,你正在使用一台的时候另外一台可以在维修。

甚至,如果你有把握,未到达的曲线部分还可以修改。例如当前正在运行第10段,你可以修改第20段。

网友A:
你好,

你还会来吗?

楼主:
凸轮曲线在线更改的功能,我还没有看到

网友A:
本身伺服没有这个功能。而是用通讯的方式修改伺服的参数。修改没被使用的曲线参数,修改完毕之后切换过来。通过P5-81切换曲线。这个也是必须停CAM的。

请问,

你的从动轴会在编码器已经转动的情况下啮合吗?

你的啮合是否要求对编码器的相位和凸轮的相位之间有要求?

网友A:
我也正想找个人好好的聊一聊。

你来了,我没在。

我来了,你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