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24V绝缘低如何检测?

楼主(2013-10-31):
请教下大家 有没知道+-DC24V绝缘低如何检测? 是要电路检测  ,不是要兆欧表

网友A:
用万用表测绝缘阻值就可以查出

网友B:
简单的方法就是测量对地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方法就是测量对地电阻

你好  ,就是不能用万用表检测的 ,要做个电路来检测

网友C:
根据测试要求选用测试电压等级,然后检测测试回路的电流即可换算到电阻

检测可以是PLC、单片机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测试要求选用测试电压等级,然后检测测试回路的电流即...

现在的问题就是 被检测的+-24电源 还要作为 检测电路的供电电源 所以 这里不知道怎么转变..

网友D:
感觉楼主要通过电路进行自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