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测速传感器是如何测量铁丝的?测量的最细小的东西是什么?

楼主(2013-10-31):
白光测速传感器是如何测量铁丝的?测量的最细小的东西是什么?

网友A:
频率滤波法高精度白光测速传感器,其精度<0.05%。白光测速传感器是非接触在线精密测量物体运行速度和长度的利器。它不仅能测运行速度和长度,还能测量运行物体左右摆动量、运动方向和停机状态。白光测速测长传感器不仅能测量大物体,也能测量细小物体,是一款性能优异的在线测速测长传感器。

白光测速是采用激光非接触式测量方法,因此呢,可以精确测量被测物体长度、速度。

白光测速测长传感器应用领域:

螺纹钢、铁丝、钢带、钢板、钢轨等在线长度测量。

网友B(2014-03-03):
最细小的可以测量金属材料的东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