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欧姆龙PLC,不知道从何学起?

楼主(2013-10-31):
初学欧姆龙PLC 不知道从何学起,plc编程,硬件组成,如何通信都有一定了解,但不知道如何整合到一块,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希望各位高人指点!之前看了很多操作手册太枯燥了,有木有一本容易入手的书,希望能推荐一下!

网友A:
楼主可以配合视频教学来学习。

或者可以下血本弄一台PLC回来接接线,摆弄一下。

然后找一些案列和程序来研究,读懂程序。

最后自己想一些方案,独立编程解决。

常来咱们工控网,帮助一些控友解答疑难杂症。

网友B:
一步一步来,慢慢来,别急;

多看手册,多看帮助;最好有实际的项目;参与进去;

自己动手才是学习的捷径;

网友C:
一步一步慢慢来,别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步一步慢慢来,别急;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看来真得慢慢来啊!工控网真是好地方啊!

网友E:
一天学一点,慢慢来,想飞是不可能一两天就可以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