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扫描周期问题

楼主(2013-10-31):
各位工控的大师好,我才开始学plc,我想问下plc的扫描周期会随程序的长短改变吗,我想是不会的,但是比如一个扫描周期为1s的plc,当某个程序的长度刚好扫描1s,就是说刚好扫描完,如果我的程序长度非常长,那不就超过1s扫不完了吗。。

网友A:
   PLC在RUN工作模式时,执行一次扫描操作所需的时间称为扫描周期,其典型值约为1~l00ms。扫描周期与用户程序的长短、指令的种类和CPU执行指令的速度有很大的关系。

   当用户程序较长时,指令执行时间在扫描周期中占相当大的比例。有的编程软件或编程器可以提供扫描周期韵当前值,有的还可以提供扫描周期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网友B:
肯定不会超过扫描周期的,一个周期完以后又重新开始。一般举个例子西门子S7-300的扫描周期可以查看的,方法

1。在线时:PLC->Module information->cycle time;
2。还可以通过读OB1中的局部变量,
如OB1_PREV_CYCLE,前一循环时间;
OB1_MIN_CYCLE,最小循环时间;
OB1_MAX_CYCLE,最大循环时间。
具体时间和程序大小,通讯处理量等有关。

网友C:
跟程序大小和嵌套数量都有关系、

网友D:
    你的理解很对,plc 的扫描周期会随程序的长短改变,但是一般 PLC 的扫描周期都有 几 MS 的说,现在好的都 是 几 NS 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在RUN工作模式时,执行一次扫描操作所需...

谢谢你的回答。。。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会超过扫描周期的,一个周期完以后又重新开始。一般...

谢谢了

网友E(2018-01-03):
PLC的扫描周期跟程序长短有关系,但是并不是程序越长,扫描周期就一定很长。程序的扫描周期是变化的,之所以是变化的是因为程序执行的指令不同。有时候程序有很多分支,但是一个扫描周期只扫描一个分支,程序看上去很长,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没有被执行。循环、跳转、条件调用等指令都会影响到扫描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