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松下的有几个问题

楼主(2013-10-31):
第一次用松下的有几个问题?

1:FP2-AD8VI 模拟量输入模块能在一个模块上同时使用4-20ma和0-10v吗?

2:模拟量输入元件是电位计,10v电源是由开关电源提供,并将电位器的0V接入模块的com端和开关电源的V-,多接入一个电位器,测量模拟量两根线之间的电阻值会变小,而且电压也会变化,导致模拟量信号也变化,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请各位高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