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上位机通信,浮点数怎么处理?

楼主(2013-10-31):
各位大神,小第用s7-200于上位机自由口通信,上位机采用vc编程,接受数据画出曲线,可以收到整型的数据,对于浮点数改如何处理呢?

网友A:
浮点数*10转换为整数,再和上位机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浮点数*10转换为整数,再和上位机通讯

*10就变成整数了?

网友B:
*10或者*100,然后取整,传到上位机后,再/10 /100

网友C(2018-05-01):
浮点数是两个16位整型数构成,你需要把浮点数转换成2个整型数传输,至于这么转换,请参考IEEE754协议格式

网友C:
上图是用VB编写的一个小程序

网友D:
ETH-ibus这个以太网模块可以实现直连WinCC,无需OPC中转,可连接组态王、力控、Prodave等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