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C800本地调频问题

楼主(2013-10-31):
我司刚买了一台ACS800的变频器用于控制55KW风机启动,参数都设置好,调试启动也成功,但发现了一个问题,当我切换到本地控制时,如果切换为反向启动,原先面板上给定的转速就变为0,重新在面板上给定转速后按确定,结果转速也变为了0。要是再切换到正向又恢复正常了。。。。这是在是搞不懂,,还望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A:
看看你设置的最小频率是0还是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设置的最小频率是0还是负的!!

 楼上可能打错字了,应该是最小转速设置20.01,不要为0,设为额定转速的负值试试看。

网友C:
有可能是,设置了禁止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