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通报警时自动换页

楼主(2013-10-31):
请问高手们,威纶通屏在外部设备产生报警时怎样自动跳到报警提示页面,除了“PLC控制”换页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A:
使用"直接窗口"

网友B(2013-12-04):
报警本身就是PLC给的信号,屏才会反应出来,也可以用来做弹出窗口

网友C(2014-04-26):
弹出窗口怎么做啊,是了好几次都不请教

网友D:
留个qq发个样例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留个qq发个样例给你

发个案例看看吧,谢谢,

519135289@QQ.com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fsjnzhouyan  留个qq发个...

发到你的qq邮箱了,松下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