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指令求解释

楼主(2013-10-31):
梯形图中的起保停与置位复位有什么区别么?怎么应用啊?!!!!急急急想不通

网友:
Q(n)=(S+Q(n-1)) And Not(R) 复位优先的SR,相当于停止优先的启保停电路

Q(n)=S Or (Q(n-1) And Not(R)) 置位优先的SR,相当于启动优先的启保停电路

网友A:
回答的真好。

网友B(2014-01-06):
一样!   一个是原始版本,一个是进化版本而已!

网友C(2016-11-21):
一楼说的非常对,你有条件你编程试试,欧姆龙编程软件有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