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U周擂台-SuperE50系列RTU -第12期(已结贴)

楼主(2013-10-31):
讨论主题:

      前几期介绍了安控公司的一体化RTU,点数少、集成度高、信号种类丰富,适应于各种小型数据采集项目,特别适合野外环境多点数据监控。而在一些小型站控系统中,一体化模块存在点数限制,为此安控公司推出模块化SuperE50系列 RTU。

Super E50系列RTU是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集多年的控制系统开发、工程经验设计的新型模块化RTU产品,可实现对工业现场信号的采集和设备的控制。该产品采用了先进的32位处理器和高效的嵌入式操作系统,整个系统功能强大、操作方便、集成度高,不仅能完成数据采集、定时、计数、控制,还能完成复杂的计算、PID、通讯联网等功能。其程序开发方便,可与上位机组成控制系统,实现集散控制。

Super E50系列RTU产品具有多种配置和可选功能。可根据用户的实际需求,在不同领域,设计开发成各种控制系统。

产品特点

--模块化设计,易于扩展,可多站协调工作,组建复杂系统

--工业标准设计,DIN导轨安装结构,方便现场安装

--经济可靠、功能强大的通信接口,支持Modbus RTU/ASCII/TCP、DNP3等通信协议,具有RS232、RS485、Ethernet等通信接口

--高效的工程开发工具,符合IEC 61131-3标准,支持LD、FBD、IL、ST、SFC五种程序语言

--采用32位处理器,嵌入式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RTOS)

--先进的冗余/容错方式

--工作温度-40~+70℃,工作湿度5~95%RH,适应各种恶劣环境

--通过CE认证,达到EMC电磁兼容3级标准

应用领域

Super E50系列RTU专为恶劣环境下高可靠的工业应用设计,可应用于包括油气田、油气储运、煤层气、页岩气、市政燃气、热网、水务、环保等各个领域。

本期问题:请您谈谈可以应用到SuperE50系列RTU的工业场合?

参与方式:采取跟帖的方式参与。

评奖规则:由活动组织者评奖,并进行公开公布告示。

活动结贴:每周为1期,由版主选定议题,半个月后(隔一期)从所有参与讨论的网友中选出7个优胜者。

奖项设置:每期选出7个优胜者,其中:

一等奖1名:奖80MP;

二等奖2名,奖40MP;

三等奖4名,奖10MP;

活动发奖:MP评奖后由论坛统一发放。

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四街一号

邮编:100085

电话:62971668转市场部

传真:010-62971668-6888

网址:www.echocontrol.com

E-mail:yqshichang@echocontrol.com

RTU周擂台-国庆节北京家庭雾霾治理 -第11期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0/527361_1.shtml

RTU周擂台-中秋夜,月球能力利用遐想 -第10期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9/525751_1.shtml

RTU周擂台-Super32-L60x 系列RTU-第9期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9/523959_1.shtml

Super32-L31x 系列扩展IO产品参数 -第8期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9/523251_1.shtml

网友A:
Super E50系列RTU专为恶劣环境下高可靠的工业应用设计,可应用于包括油气田、油气储运、煤层气、页岩气、市政燃气、热网、水务、环保等各个领域。

n上图所示为一天然气输气末站的系统结构图。本系统是一个典型站控系统。

nHC501为主控模块,采集各I/O模块数据,并进行处理。上位机系统通过网络读取现场各种工况数据,进行显示、报警、分析。

nHC301为RS485通信扩展模块,它用于连接现场具有串口通信功能的超声波流量计和气体组分分析仪,以获取它们的数据。

nHC601为天然气流量计算机模块。它按照相应标准对天然气孔板流量进行计算累积,并将计算结果保存,以供CPU模块读取上传。

n在系统中的其它模块完成系统其它控制功能,如:PID调节,压力、温度采集,开关阀控制等。

网友B:
安控RTU产品SuperE50在油库的应用

油库是接卸、储存、供应油品的基地,而原油有易爆、易燃、易挥发、易聚积静电等属性,所以库区范围大,路线远,从而导致监控站远离各罐区现场的作业层,这样就需要现场的信息能够及时有效地传输到监控站,便于主站迅速给出指令。总的来讲,依照油库系统的架构,整个油库可分为3个不同层次,即底层作业层、监控层和管理层。作业层包括现场的监控设备、自动检测、自动控制系统,具体实施包括计量、收、发油品的运作过程,油罐自动检测控制部分、油库现场视频安全、油气报警设备。监控层在网络环境下,收集作业部分采集的数据和信息,提供系统统一监控平台,满足集中管理的要求,为最高部分的管理层系统提供数据,支持日常业务管理和决策。

体实施方案为多套Super E50机柜分散协同工作。

这套方案是在每几个罐安装一套Super E50。各个罐区的Super E50与油库监控计算机通过光纤进行通讯。
个Super E50独立完成指定的罐区的监控任务。监控计算机通过光纤读取Super E50中各油罐的数据,并下达调度指今。各油罐的控制功能都在Super E50的控制下完成,即使Super E50与监控计算机之间发生通讯发生故障,也不会影响油库的安全运行。整个油库由多个Super E50分散控制,降低了油库发生整体故障的概率。

使用Super E50分散控制方案降低了油库系统的调试难度。整个油库可以分区域的进行调试、投运。当要修改一部分功能时,只要对相应区域的Super E50程序进行修改,对其它区域Super E50没有影响。
Super E50是专门为野外无人值守站设计的,因此环境适应能力特别强。在油库监控系统中应用,无需建立设备间,可以直接安装在室外。

Super E50 产品特点

采用先进的32位ARM芯片(ARM技术),16位分辨率A/D、D/A,嵌入式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RTOS)。

符合IEC 61131-3标准,支持C语言、支持LD、FBD、IL、ST、SFC五种程序语言。

采用模块热备、冗余、热插拔技术,更高的系统可靠性。

支持大容量I/O信号的数据采集、逻辑和过程控制等功能,可满足用户的不同需求。

(≤64个I/O模块)

支持Modbus RTU/ASCII/TCP 、DNP3等通信协议,具有RS232/RS485/Ethernet等通讯接口。

看门狗及数据掉电保护功能,可长期保存设定参数及历史数据。

电源、信号入出口均有保护措施,并与主控电路隔离。

工作温度(-40~70℃),湿度(5~95%RH),适用环境范围广

工业标准设计,采用插拔式结构,方便I/O模块扩展。

网友C:
       Super  E50系列RTU是安控科技集多年的控制系统开发、工程经验设计的新型模块化RTU产品,可实现对工业现场信号的采集和设备的控制。该产品采用了先进的32位处理器和高效的嵌入式操作系统,整个系统功能强大、操作方便、集成度高,不仅能完成数据采集、定时、计数、控制,还能完成复杂的计算、PID、通讯联网等功能。其程序开发方便,可与上位机组成控制系统,实现集散控制。

        Super E50系列RTU产品具有多种配置和可选功能。可根据用户的实际需求,在不同领域,设计开发成各种控制系统。

产品特点:

    1 采用32位处理器, 嵌入式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RTOS)

      2模块化设计,易于扩展,可多站协调工作,组建复杂系统

    3 工业标准设计,DIN导轨安装结构,方便现场安装

    4  经济可靠、功能强大的通信接口,支持Modbus  RTU/ASCII / TCP、DNP3 等通信协议, 具有RS232、RS485、Ethernet 等通信接口

       5  高效的工程开发工具,符合IEC61131-3标准,支持LD、FBD、IL、ST、SFC五种程序语言

       6 先进的冗余/ 容错方式

       7  工作温度-40℃ ~ +70℃,工作湿度5% ~ 95%RH,适应各种恶劣环境

       8 通过CE认证,达到EMC电磁兼容3级标准

 应用领域:

        Super E50系列RTU专为恶劣环境下高可靠的工业应用设计,可应用于包括油气田、油气储运、煤层气、页岩气、市政燃气、热网、水务、环保等各个领域。

网友B:
能应用的场合太多了,举例如下:

       通用工业数据采集与过程控制
       油田天然气处理站、联合站
       油田油井工艺参数检测与生产优化控制
       油田集转油站、油库、采油计量站的监控
       气举油井控制和天然气流量计量
       热水锅炉、工业蒸汽锅炉监控
       水源井、扬水泵站远程控制
       管道泄漏检测和阀门控制及管道流量测量
       明渠、水闸及水位的检测控制
       大气环境和水质监测
       电力系统参数遥测遥控
       供水自动化控制
       城市水处理自动化控制
       热力网络管道自动化控制

网友D:
我们罐区做通讯一直是很头疼的问题,有的小的PLC与设备做通讯好出行故障,老出问题,我觉得SuperE50系列RTU安控的系列用在炼油行业应该比较好,当时我们环境比较差,灰尘多,而且气候腐蚀性高。SuperE50系列RTU能接受现场设备多种信号传送,当然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E:
安控RTU产品SuperE50在煤矿供电系统的应用 :

1.前言

煤矿供电系统作为生产和提升、运输及通风系统的纽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供电质量、安全系数、可靠程度直接影响到煤矿企业的整体效益。

供电系统一般位于较空旷的地方,占地面积较大,线路比较长,相距较远,在变电所监控中需对各个高压供电柜和开关分合进行控制以有效地保证煤矿的安全;对于各个配电点的情况有严格的控制和监护,对现场进行电视监控,从而可确保煤矿井下各个现场的安全性。由于工作环境的分散和现场突发事件后果严重的特点,所以不允许太长的检修时滞存在,这样就制约了人工的实时检修,也产生了我们需要的“集中管理、分散控制、及时报修”的控制系统功能要求。在供电系统的各个状态和运行情况进行检测,在运行期间采集各个所带负荷的电流、电压、温度、保护、分合情况等参数,同时将在供电系统中所测的一系列物理量参数在控制室的计算机上显示出来,辅以信息流畅通的网络结构,构成统一的MIS系统,以利于煤矿供电系统的管理。

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能源市场竞争,在煤矿企业安全生长监督力度加大的背景下,迫切要求煤矿不断提高效率、加快提升和生产力度,加强安全管理,提高自动化水平,以供电的信息化、自动化的技术手段构建一个统一的数据采集、处理平台,最终优化煤矿企业整体功能,增强其综合竞争力。

您现在的位置:主页 > 机械行业 > 文章内容:安控RTU产品SuperE50在油库的应用

安控RTU产品SuperE50在油库的应用 1.前言油库作为协调原油生产和加工、成品油运输及供应的纽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业绩优劣、效率高低将直接影响到石油企业的整体效益。油库一般位于较空旷的地方,占地面积较大,罐区分散,相距较远,且远离主控室,在油库监控中需对现场层的油泵阀位进行控制以有效地控制进出油品;对于储罐温度以及油品密度、罐壁压力等有严格的限制,对现场进行电视监控,从而可确保工作现场的安全性。由于工作环境的分散和现场突发事件后果严重的特点,所以不允许太长的检修时滞存在,这样就制约了人工的实时检修,也产生了我们需要的“集中管理、分散控制、及时报修”的控制系统功能要求。在输转油料时主要需对油库的阀位状态和油品流量进行检测,在储存期间采集油料液位、温度、密度、压力等参数,同时将在罐区所测的一系列物理量参数在控制室的计算机上显示出来,辅以信息流畅通的网络结构,构成统一的MIS系统,以利于油库的管理。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能源市场竞争,在石化企业安全生长监督力度加大的背景下,迫切要求油库提高效率、加快周转,加强安全管理,提高自动化水平,以油库信息化、自动化的技术手段构建一个统一的数据采集、处理平台,最终优化石油企业整体功能,增强其综合竞争力。

 2.煤矿供电系统监控方案介绍

煤矿供电系统是提升、通风、井下输送电能的基地,而供电系统比较复杂,线路长,点比较多加上煤矿负荷大等属性,从而导致监控站远离井下各个作业层,这样就需要现场的信息能够及时有效地传输到监控站,便于主站迅速给出指令。总的来讲,依照供电系统的架构,整个供电系统可分为3个不同层次,即井下作业层、监控层和管理层。作业层包括现场的监控设备、自动检测、自动控制系统,具体实施包括分合控制、线路供电的运行过程。监控层在网络环境下,收集作业部分采集的数据和信息,提供系统统一监控平台,满足集中管理的要求,为最高部分的管理层系统提供数据,支持日常业务管理和决策 。

3. 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为多套Super E50机柜分散协同工作。

这套方案是在每几个供电变电所安装一套Super E50。各个变电所的Super E50与中央变电所的监控计算机通过光纤进行通讯。
每个Super E50独立完成指定的分布变电所的监控任务。监控计算机通过光纤读取Super E50中各变电所的数据,并下达调度指今。各变电所的控制功能都在Super E50的控制下完成,即使Super E50与监控计算机之间发生通讯发生故障,也不会影响煤矿供电系统的安全运行。整个供电系统由多个Super E50分散控制,降低了煤矿因停电发生整体故障的概率。

使用Super E50分散控制方案降低了中央供电系统的调试难度。整个变电所可以分区域的进行调试、投运。当要修改一部分功能时,只要对相应区域的Super E50程序进行修改,对其它区域Super E50没有影响。
Super E50是专门为边远无人值守供电站设计的,因此环境适应能力特别强。在供电监控系统中应用,不需要建成特殊的设备控制室,可以直接安装在室外控制。

4. Super E50 产品特点
    ◇ 采用32 位处理器, 嵌入式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RTOS)
    ◇ 模块化设计,易于扩展,可多站协调工作,组建复杂系统
    ◇ 经济可靠、功能强大的通信接口,支持Modbus RTU/ASCI / TCP、DNP3 等通信协议, 具有RS232、RS485

      符合IEC 61131-3标准,支持C语言、支持LD、FBD、IL、ST、SFC五种程序语言。

      采用模块热备、冗余、热插拔技术,更高的系统可靠性。

     支持大容量I/O信号的数据采集、逻辑和过程控制等功能,可满足用户的不同需求。

(≤64个I/O模块)

      支持Modbus RTU/ASCII/TCP 、DNP3等通信协议,具有RS232/RS485/Ethernet等通讯接口。

   看门狗及数据掉电保护功能,可长期保存设定参数及历史数据。

   电源、信号入出口均有保护措施,并与主控电路隔离。

   工作温度(-40~70℃),湿度(5~95%RH),适用环境范围广

网友F:
SuperE 系列RTU在城镇供热行业热力交换站的应用

城镇供热行业是城镇热力供应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镇建设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发展城镇热力,对于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方便人民生活、促进工业生产、发展城镇公用事业意义十分重大,是实现城镇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现在正值城镇热力向集中供热转换的关键阶段。
  天津8大片供热自动化SCADA系统工程为2个供热交换站,采用我公司研制开发的监控和数据采集Echo SCADA系统实现了数据采集、设备和状态监视、报警监视、实时数据处理和显示、日志纪录、数据分析、事故识别、图形显示、远程MODEM拨号通讯功能、以及所有这些信息的组态、调试、诊断等功能。(系统结构如图1所示)
  监控调度软件系统
  Echo SCADA系统是我公司采用国内外最新计算机软硬件技术研制开发的监控和数据采集系统。该系统具有操作简单、使用方便、功能齐全、性能可靠、适应广泛、组态灵活等特点。从现场控制终端到办公室管理计算机,从通讯系统到管理网络,从软件到硬件,Echo SCADA为您提供了全面的解决方案。
  Echo SCADA系统包括如下功能模块:
  ●  SuperE 系列远程控制终端(RTU)
  ●  Ech

o SCADA控制软件包
  ●  Echo SCADA通讯系统
  Echo SCADA系统主要用于工业自动化领域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管理,是油田、化工、电力、冶金、水处理、市政供热等行业的理想选择。
  监控调度中心系统是整个系统的核心,是整个系统运行状况监视、调度、协调与管理中心;也是系统数据采集、存储、收发、连接中心;监控调度系统软件由平台系统软件、过程控制软件、应用管理软件三部分构成;系统软件必须满足标准化、易维护、易使用要求。(软件系统整体构架如图2所示)
  监控调度中心网络系统
  供热中心监控层建立了Ethernet网监控层,监控系统设服务器、专门操作员站。其中两台完成现场监控数据的采集监控和备份,其余监控工作站分别作为全局监控站。
  中心控制室网络均采用以网络交换机为中心的星形结构,为保证网络的可靠性,网络所有设备均有冗余。(供热中心控制室的网络结构如图3所示)
  热力站监控功能实现
  数据采集及传输:能够实时采集公司所有换热站(包括水-水站、汽-水站)的全部技术数据,包括压力、温度、流量、热量、水电消耗及水泵状态等各种基础数据,通过公司专用虚拟电话网络将各个子站的数据传输到中央调度室,公司调度可以在调度室了解到各个换热站的各项运行参数。
  换热站自动控制:各个换热站可以根据室外气温的变化通过调节一级管网电动阀门的开度来及时控制二级管网的供回水温度,通过调度给定的控制曲线,各个换热站可以独立运行,保证运行参数始终在给定的范围内运行。同时调度在中央调度室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干预子站的运行,调度可以遥控子站的电动阀门,调整运行参数。
  热网投入自动运行后,换热站二级管网的供回水温度始终在规定的范围内运行,同时热网自动运行可以快速跟踪室外温度的变化,当室外温度出现大的变化时,二级管网供回水温度同时也跟着变化,保证采暖用户的室内温度始终比较均衡,避免了热网温度滞后现象,大大提高了供热服务质量,同时在白天室外气温较高时减少了供热量,这样就可以节约大量的热量和电量,减少了热网运行成本。由于调度具有了热网调控手段,可以随时调节热网运行参数,在节假日可以人为提高供热运行参数,保证了用户室内温度。
  结论:
  良好的温度性能保障可靠稳定运行
  由于现在新建得小区很多,把RTU一般放到小房间或地下室中,供暖季时房间的环境温度一般在50度以上,传统的方案是加上排风装置,RTU在实际应用时由于可以适用于-40℃~+70℃之间,就避免了用户最关心的稳定运行。
  良好的通讯性能实现远程监控
  RTU可以采用多种通讯方式,有线无线方式,用户根据实际需要可以选择不同的通讯方式。该热力站控制系统已经应用于天津八大片供热系统当中,至今为止,系统应用安全稳定可靠,由于采用全中文组态界面,在用户应用时非常方便简单

网友G:
应用领域

        通用工业数据采集与过程控制
        油田天然气处理站、联合站
        油田油井工艺参数检测与生产优化控制
        油田集转油站、油库、采油计量站的监控
        气举油井控制和天然气流量计量
        热水锅炉、工业蒸汽锅炉监控
        水源井、扬水泵站远程控制
        管道泄漏检测和阀门控制及管道流量测量
        明渠、水闸及水位的检测控制
        大气环境和水质监测
        电力系统参数遥测遥控
        供水自动化控制
        城市水处理自动化控制
        热力网络管道自动化控制

安控RTU产品SuperE50在油库的应用

1.前言

油库作为协调原油生产和加工、成品油运输及供应的纽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业绩优劣、效率高低将直接影响到石油企业的整体效益。

油库一般位于较空旷的地方,占地面积较大,罐区分散,相距较远,且远离主控室,在油库监控中需对现场层的油泵阀位进行控制以有效地控制进出油品;对于储罐温度以及油品密度、罐壁压力等有严格的限制,对现场进行电视监控,从而可确保工作现场的安全性。由于工作环境的分散和现场突发事件后果严重的特点,所以不允许太长的检修时滞存在,这样就制约了人工的实时检修,也产生了我们需要的“集中管理、分散控制、及时报修”的控制系统功能要求。在输转油料时主要需对油库的阀位状态和油品流量进行检测,在储存期间采集油料液位、温度、密度、压力等参数,同时将在罐区所测的一系列物理量参数在控制室的计算机上显示出来,辅以信息流畅通的网络结构,构成统一的MIS系统,以利于油库的管理。

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能源市场竞争,在石化企业安全生长监督力度加大的背景下,迫切要求油库提高效率、加快周转,加强安全管理,提高自动化水平,以油库信息化、自动化的技术手段构建一个统一的数据采集、处理平台,最终优化石油企业整体功能,增强其综合竞争力。

2.油库监控方案介绍

油库是接卸、储存、供应油品的基地,而原油有易爆、易燃、易挥发、易聚积静电等属性,所以库区范围大,路线远,从而导致监控站远离各罐区现场的作业层,这样就需要现场的信息能够及时有效地传输到监控站,便于主站迅速给出指令。总的来讲,依照油库系统的架构,整个油库可分为3个不同层次,即底层作业层、监控层和管理层。作业层包括现场的监控设备、自动检测、自动控制系统,具体实施包括计量、收、发油品的运作过程,油罐自动检测控制部分、油库现场视频安全、油气报警设备。监控层在网络环境下,收集作业部分采集的数据和信息,提供系统统一监控平台,满足集中管理的要求,为最高部分的管理层系统提供数据,支持日常业务管理和决策。

3. 实施方案

体实施方案为多套Super E50机柜分散协同工作。

这套方案是在每几个罐安装一套Super E50。各个罐区的Super E50与油库监控计算机通过光纤进行通讯。
个Super E50独立完成指定的罐区的监控任务。监控计算机通过光纤读取Super E50中各油罐的数据,并下达调度指今。各油罐的控制功能都在Super E50的控制下完成,即使Super E50与监控计算机之间发生通讯发生故障,也不会影响油库的安全运行。整个油库由多个Super E50分散控制,降低了油库发生整体故障的概率。

使用Super E50分散控制方案降低了油库系统的调试难度。整个油库可以分区域的进行调试、投运。当要修改一部分功能时,只要对相应区域的Super E50程序进行修改,对其它区域Super E50没有影响。
Super E50是专门为野外无人值守站设计的,因此环境适应能力特别强。在油库监控系统中应用,无需建立设备间,可以直接安装在室外。

4. Super E50 产品特点

采用先进的32位ARM芯片(ARM技术),16位分辨率A/D、D/A,嵌入式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RTOS)。

符合IEC 61131-3标准,支持C语言、支持LD、FBD、IL、ST、SFC五种程序语言。

采用模块热备、冗余、热插拔技术,更高的系统可靠性。

支持大容量I/O信号的数据采集、逻辑和过程控制等功能,可满足用户的不同需求。

(≤64个I/O模块)

支持Modbus RTU/ASCII/TCP 、DNP3等通信协议,具有RS232/RS485/Ethernet等通讯接口。

看门狗及数据掉电保护功能,可长期保存设定参数及历史数据。

电源、信号入出口均有保护措施,并与主控电路隔离。

工作温度(-40~70℃),湿度(5~95%RH),适用环境范围广

工业标准设计,采用插拔式结构,方便I/O模块扩展。

网友H:
Super E50在传统的工业生产过程和在测控点特别分散的场合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
  1. 电厂、钢铁厂、化工厂生产过程中;
  2. 城市供水、废水处理自动化控制系统;
  3. 城市煤气管网综合调度系统;
  4. 天然气、石油行业自动化系统;
  5. 电力远程数据集控系统;
  6. 热网管道自动化控制;
  7. 大气/水质等环保监测;
  8. 水情水文测报系统;
  9. 灯塔信标、江河航运、港口、矿山调度系统。

网友I:
RTU在城市燃气SCADA系统建设中的应用
1.1 系统简述
城市燃气是每个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供气对象包括每个城市规划用地区域内的居民、商业及公共建筑、工业、燃气空调、燃气燃料汽车等用户。一个高可靠性、高性价比的SCADA系统有助于城市燃气实现安全、高效的燃气输配管理。
燃气SCADA系统包括调度监控中心、门站、储配站等PLC/RTU站控系统、无人值守RTU站、安防系统等。系统投产后,操作人员在调度控制中心通过SCADA系统可完成对全市燃气输配系统的监控和运行管理。系统的基本功能如下:
1、运行工况实现“四遥”
在调度监控中心可观察到全市管网的运行工况,为管网运行调度提供依据,并根据调度方案向各重要节点发出调整、控制指令到执行机构。调整、控制后的新工况参数又实时地传送到调度监控中心,从而对管网实现遥测、遥控、遥调、遥信功能。 2、能方便地与公司计算机管理网络联网
本系统为标准的以太网,能方便地与公司计算机管理网络联网运行。公司有关负责人和相关部门可根据其权限(由SCADA限定),对管网运行状况和相关数据进行查询、调用。
3、安全报警系统
在输配管网的调压站、门站等子站,当压力超高限或超底限发出报警信号。通过PLC/RTU进入SCADA系统,对事故的及时处理提供决策和调度依据。
4、系统可维护性
设备出现故障时,只需简单地插入模块/部件替换故障部件,即可排除故障。系统硬件和软件尽可能多地使用开放系统,增强系统的可维护性,并确保将来的可扩充性。
5、系统的可扩充性
系统留有足够的扩展区。当需要增加RTU或监测点时,只需进行系统组态更改,而不需要编程人员重新设计程序。系统数据库具有开放的结构,对各种平台再开发具有透明性。
6、实时事故预测及报警
通过对检测数据分析处理,并与正常工况进行比较,可及时发现异常现象及事故,并结合GIS、CIS系统确定发生的地点以及现场管道、设备情况,在调度监控中心显示屏上显示出来,同时发出报警信号。在管网发生事故时,由计算机给出发生地局部区域管网布置的详细情况,准确判断出事故波及影响的范围及相关的阀门,结合GPS系统指挥抢修人员迅速处理,将事故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
7、系统具备自诊断和设备管理功能,对于可能发生事故的隐患,也可以作出一定程度的分析判断,提醒值班人员作相应处理,做到将事故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防患于未然。
调度监控中心功能
调度监控中心实时采集本地监测站的运行参数,实现对管网和工艺设备的运行情况进行自动、连续的监视管理和数据统计,为管网平衡、安全运行提供必要的辅助决策信息。
调度监控中心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各站点的RTU/PLC对管网和场站的工艺参数进行数据采集和监控。调度监控中心的操作人员通过计算机系统的操作员工作站所提供的管网和场站工艺过程的压力、温度、流量、设备运行状态等信息,完成对燃气输配管网的运行监控和管理。操作人员还可以通过调度管理计算机完成数据的发布、传输等调度管理工作。
PLC/RTU站控系统功能
门站、储配站等各重要站场的站控系统作为管道SCADA系统的现场控制单元,除完成对所处站场的监控任务外,同时负责将有关信息传送给调度控制中心并接受和执行其下达的命令。主要为①对现场的工艺变量进行数据采集和处理;②经通信接口与第三方的监控系统或智能设备交换信息;③监控各种工艺设备的运行状态;④对供电设备及其相关变量的监控;⑤站场可燃气体的监视和报警;⑥消防系统的监控;⑦周界报警系统的监控;显示动态工艺流程;提供人机对话的窗口;显示各种工艺参数和其它有关参数;显示报警一览表;⑧数据存储及处理;显示实时趋势曲线和历史曲线;⑨数据计算;逻辑控制;联锁保护;紧急停车(ESD);⑩打印报警和事件报告;打印生产报表;数据通信管理;与主控及紧急备份中心通讯,为调度控制中心提供有关数据;接受并执行调度控制中心下达的命令等;
无人值守站功能
系统在小型调压站等无人值守站点处配置RTU,完成对现场的工艺参数进行数据采集和处理;①监控管网安全切断阀门和电动阀门;②供电系统的监控;③可燃气体的监测和报警;④数据存储及处理;逻辑控制;紧急停车(ESD);⑤与主控中心通讯,为调度控制中心提供有关数据;接受并执行调度控制中心下达的命令。1.2 系统特点
系统的开放性
系统软硬件均具有长期可靠的应用实例,采用通用接口协议,便于互联。无论软硬件产品都是模块化设计,硬件便于维护、升级、更换;软件成熟度高,可移植、再次开发。在业务层面上,无论是整个系统,还是单各站点,无论整个SCADA系统到DMS系统的扩展,还是与GIS、CIS等分立系统的连接,都体现了开放性的原则。
模块化设计
系统的总体设计及部分重要设备采用了模块化设计。系统的部分功能调试(如调度监控中心和门站本地控制系统)可分部完成而不会影响整体的调试效果,这样有利于系统的并行生产及故障排查等。各站的PLC/RTU采用了模块化系列型号,通讯模块及I/O模块等设备的增加与组合可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灵活组态。
可扩展性
各站的I/O模块的增加只需简单的配置即可投入使用;终端站I/O点在硬件和软件上都有30%余量,增加的信号直接接入即可运行,无需修改硬件配置和程序;背板插槽也留有余量以备日后扩展。Espider组态软件I/O点、Espider客户端数量及数据库(应改为组态软件)的用户数量都可根据日后需要而扩展;通讯系统具有灵活的扩展性。
可靠性设计
系统实时监视输配管网及各站的运行状态,定期进行自诊断并且形成报告。在系统重要环节如主服务器、通讯信道、门站PLC等做了冗余设计。系统正常工作时,重要数据进行自动备份,当发生故障时,系统进行即时切换;同时,自动启动报警程序,显示引起切换的故障原因,如信道故障、电源故障、违规操作、I/O失效、CPU错误等。

1.3 系统结构框图

在SCADA系统中,通讯系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稳定性与灵活性对于系统来说至关重要。本系统中遥测通信协议采用国际工业标准的DNP3.0和Modbus二种通信协议。这两种协议已经被绝大多数主要SCADA 集成商和遥测设备供应商采用。系统可支持有线,无线,微波,卫星,DDN,GSM/GPRS/GPRS等多种方式与现场设备或其他的系统进行通信。系统采用标准的通信协议便于今后的发展和维护。
本系统采用的通讯系统结构及功能如下:
? 门站等重要场站采用ADSL数字电路为主用通信线路,GPRS无线通讯为备用通信线路的通信方式。
? 无人值守站采用GPRS无线通讯方式。
? 各ADSL站将有线通信方式的数据传输到调度监控中心;GPRS的数据传输到移动公司机房,然后采用光纤或其他有线连接方式接入主调度监控中心。
? 调度监控中心及各下级站点采用固定IP地址的方式,组成一个虚拟LAN,实现DNP3.0数据通讯协议的TCP/IP通讯,以及实现中心端对RTU/PLC远程配置。各场站内采用Modbus通讯协议。
? 通信线路故障期间,各站点的PLC/RTU按时间顺序在其存储器内保存数据,待通信恢复后,将这些数据补传。中心根据时间顺序将这些数据插入到数据库的适当位置的功能。
? 系统具备通信诊断、分析的工具,各个通信口及其通信参数记录并可在网络上的任何一台操作员工作站上显示。
系统选型
门站及储配站系统选型
站控系统结构图如下:

SCADA系统中的门站、储配站、混气站、净化站、LNG站等站场选用北京安控公司生产的SuperE50系列模块化RTU。
Super E50系列RTU是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集多年的站控系统开发、工程经验设计的新型站控RTU产品,可实现对工业现场信号的采集和设备的控制。该产品采用了先进的32位ARM技术,高效的嵌入式操作系统,整个系统功能强大、操作方便、集成度高。不仅能胜任逻辑、定时、计数控制,还能完成数据处理、高速计数、模拟量控制、PID、RTD、TC、通讯联网等功能。其程序开发方便,可与上位机组成控制系统,实现集散控制。
该产品具有多种配置和可选功能。可根据用户的实际需求,在不同领域,设计开发成各种控制系统。

产品特点:
? 功能强大的硬件系统,采用32位ARM处理器,嵌入式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RTOS)。
? 高效的工程开发工具,符合IEC 61131-3标准,支持LD、FBD、IL、ST、SFC五种程序语言。
? 结构先进,易于扩展,可多站协调工作,组建复杂系统。
? 模块化设计工业标准设计,DIN导轨安装结构,方便现场安装。
? 经济可靠、功能强大的通信接口,支持Modbus RTU/ASCII/TCP、DNP3(可选)、IEC 60870-5-104(可选)等通信协议。
? 具有RS232、RS485、Ethernet等通信接口。
? 支持WEB发布功能。
? 具有16位分辨率A/D、D/A。
? 友好的人机界面。
? 先进的冗余/容错方式。
? 经济高效的RTU系统。
? 电源、信号输出输入端均采取隔离保护,并与主控电路隔离。
? 具有看门狗及数据掉电保护功能,可长期保存设定参数及历史数据。
? 大容量存储空间,满足就地运算和历史数据记录。
? 工作温度-40~+70℃,工作湿度5~95%RH,适应各种恶劣环境。
? 通过CE认证,达到EMC电磁兼容3级标准。
?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
? MTBF:500,000h,MTTR≤1h。
I/O模块的特点:
? 所有I/O模块都是模块化设计,支持热插拔。
? 危险分散措施:过程I/O单元采用的智能化设计方法,可有效地将部分控制或采集运算分散到各I/O单元,降低主控单元的负担,提高可靠性;另一方面,一旦主控单元发生故障,各单元仍能完成基本的输入输出功能,如控制输出的自动保持功能,回路控制的独立执行等。
? 冗余结构:操作员站、系统网络、主控单元、I/O模块、系统电源完全冗余。
? 故障隔离措施:所有IO单元都采用可靠的光电隔离技术,使各单元之间和单元与主控单元之间的CPU无任何电气联系,从而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可靠性和安全性。在同一单元的不同通道间及逻辑功能侧和现场信号侧,也提供了隔离措施,可消除由于现场地电位差对系统造成的损坏。
? 各种运行提示:所有单元上均有状态指示灯包括运行、故障、通信等。
? 可带电插拔:一旦发现故障,可带电对故障单元进行更换。由于采用了特殊保护措施,系统中所有过程I/O单元均可带电拔插,对系统的运行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 周期性的故障检测。定期检测模块自身CPU的工作状态。一旦CPU出现故障,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看门狗电路可使模块复位。
? 具备较完备的保护功能。包括:通道电流过载保护、DC24V电压反向保护、通讯线钳压保护、通道过压保护。
无人值守站选型
无人值守站RTU选用安控科技生产的Super32-L系列RTU。
Super32-L 系列RTU,是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集多年的开发、工程经验设计的新型RTU产品,是面向工业现场信号采集和对现场设备控制的新型通用RTU。该系RTU采用先进的32处理器,不仅能完成逻辑运算、定时、计数控制,还能实现数据处理、PID运算、通讯联网等功能。与同类RTU相比,具有更大的存储容量,更强的计算功能,更简便的编程与开发能力;更强大的通讯组网能力和卓越的环境指标特性,能够适应各种恶劣工况环境。

产品特点
• 采用32位ARM处理器,嵌入式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RTOS)。
• 编程软件符合IEC 61131-3标准,支持LD、FBD、IL、ST、SFC五种程序语言。
• 一体化模块设计,可扩展至64点I/O信号通道。
• 支持Modbus RTU/ASCII/TCP、DNP3(可选)、IEC 60870-5-104(可选)等通信协议,
• 具有RS232、RS485、Ethernet等通信接口,适用于多种有线和无线网络。
• 具有16位分辨率A/D。
• 电源、信号输出输入端均采取隔离保护,并与主控电路隔离。
• 具有看门狗及数据掉电保护功能,可长期保存设定参数及历史数据。
• 大容量存储空间,满足就地运算和历史数据记录。
• LED和通信端口可休眠,特别适用于太阳能供电等场合。
• 工作温度-40~+70℃,工作湿度5~95%RH,适应各种恶劣环境。
• 元器件选用优秀的工业级产品,经过严格测试和筛选。
• 工业标准设计,DIN导轨安装结构,方便现场安装。
• 产品通过CE认证。
• MTBF:500,000h,MTTR≤1h
• 支持WEB发布功能。

网友J:
   按照油田数字化建设的高水平、高效率、低成本的总体思路,该产品通过更低的价格,更高的品质,更好的服务最终取得了用户的认可。用户决定在长庆油田采油三厂油二联合站的数字化建设中采用了安控科技自主研发生产的 Super E50系列模块化RTU 搭建整个站内数据的采集、控制、分析和传输的数化平台。
  分别在控制值班室、注水间、消防值班室各设置1套Super E50系列模块化RTU,组成一套集散式油田站场监控系统(简称站控系统)。该系统由三大部分组成,分别完成站内集输系统、水处理及注水系统、消防系统等的生产过程监测和管理,实现重要生产数据的实时监测,重要生产过程的自动控制,敏感区域异常情况的声光报警,历史数据的存储查询,报表的自动生成,数据的远程访问等功能。
   站控系统结构图如下:整个系统采用集散控制的建设思路,分别在不同的生产区域进行独立的采集控制,再将不同区域的生产数据通过网络的方式集中到联合站中控室进行集中监控,这样就降低了风险,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

数据监控界面如下:
   在数据监控组态方面该产品支持标准的Modbus RTU协议,可以通过TCP/IP 或者串口的方式与上位机系统进行通信、组态,具有更好的兼容性。下图为该联合站集输区域的数据监控流程图。

采集控制I/O点统计如下:

网友F(2013-12-09):
安控科技 Super E50系列RTU

Super E50 系列RTU 是安控科技集多年的控制系统开发、工程经验设计的新型模块化RTU 产品,可实现对工业现场信号的采集和设备的控制。该产品采用了先进的32 位处理器和高效的嵌入式操作系统,整个系统功能强大、操作方便、集成度高,不仅能完成数据采集、定时、计数、控制,还能完成复杂的计算、PID、通讯联网等功能。其程序开发方便,可与上位机组成控制系统,实现集散控制。Super E50 系列RTU 产品具有多种配置和可选功能。可根据用户的实际需求,在不同领域,设计开发成各种控制系统。

详细介绍:产品特点◇ 采用32 位处理器, 嵌入式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RTOS)◇ 模块化设计,易于扩展,可多站协调工作,组建复杂系统◇ 经济可靠、功能强大的通信接口,支持Modbus RTU/ASCI / TCP、DNP3 等通信协议, 具有RS232、RS485、Ethernet 等通信接口◇ 高效的工程开发工具,符合IEC61131-3 标准,支持LD、FBD、IL、ST、SFC 五种程序语言◇ 先进的冗余/ 容错方式◇ 工业标准设计,DIN 导轨安装结构,方便现场安装◇ 工作温度-40 ~ +70℃,工作湿度5 ~ 95%RH,适应各种恶劣环境◇ 通过CE 认证,达到EMC 电磁兼容3 级标准应用领域     Super E50 系列RTU 专为恶劣环境下高可靠的工业应用设计,可应用于包括油气田、油气储运、煤层气、页岩气、市政燃气、热网、水务、环保等各个领域。开发工具     Super E50 系列RTU 软件开发工具EOpen 符合IEC61131-3 规范,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和开放性。EOpen 源自德国INFOTEAM 公司的OpenPCS 系统,该系统已获PLCOPEN 国际认证。源于其开放和兼容性,可以在用户的新建系统及旧系统改造中,节省大量的投资。EOpen 采用符合IEC61131-3 标准的IL、LD、ST、SFC 及FBD/CAC 等语言,用户及开发工程师可以根据工程的控制特点及要求选择其中的一种语言或几种语言进行组合,灵活使用,工程师可以快速高效的完成自动化工程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