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宽调制波直接加在电机上还是滤波后纯正的正弦波加在电机上

楼主(2013-10-31):
变频器带电机加在电机上的是脉宽调制波还是滤波后的纯正正弦波交流电,或者说变频器在逆变后对pwm调制波进行LC滤波和变压吗?在线等,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是不是电机绕组本身的电感就起到一个滤波作用,所以说变频器输出是spwm脉冲波形直接加在电机上。还是变频器的逆变环节之后还有一个滤波环节。

网友B:
从现有的变频器的原理上看,是脉宽调制波。电压型变频器基本都是整流--电容滤波--逆变,基本原理是这样。

网友C:
好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