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510变频器90KW一启动报短路故障。

楼主(2013-11-01):
请教一下各位,小弟有一台ABB ACS510变频器上电正常,运行就报短路故障,,IGBT测了没问题,电源驱动板也换了。还是运行就报短路故障,这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A:
控制主控板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控制主控板出问题了。                 ...

楼主:
是电源驱动板的问题,估计是检测电路有问题。

网友C(2013-12-10):
把控制板换了,我遇到过和你的一样问题,后来换控制板就好了

网友D(2014-02-11):
SMIO板的问题,更换它

网友E(2016-09-04):
控制主板坏了的话也会报短路故障的

网友F:
不好支招啊!有很好几个地方会引起。电流采样,安规保护电路,控制板电流运放电路……

QQ:251096263   18217047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