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系统,一定要漏电么?

楼主(2013-11-01):
使用过几家的伺服电机用作液压控制系统,,单独测量电机的对地电阻大于5兆欧,但是与伺服电机驱动器连接起来运行后,用万用表测试对地电压,目前仅汇川一家的浮空对地交流电压低于10V,麦格米勒,吉利等驱动器电机运行后,均出现最大70V左右的交流对地电压,敏感的人员就有触电感觉,询问技术支持就以伺服系统是永磁电机,一定会产生漏电现象,要求接地,我晕。这个问问各位大侠,漏电这个问题,怎么区别这么大呢?

网友A:
感觉松下的伺服系统没有漏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松下的伺服系统没有漏电啊!

 松下啊,还没用过。

网友B:
首先  你的电机绕组对地正常,但是所有设备电器么必须多次接地

网友C:
    你试用三菱的伺服系统也没有漏电啊!

网友D:
接地,是动力系统最基本的要求,伺服器也不能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