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温度过高有哪些因素引起

楼主(2013-11-01):
  台湾电机-松文机电厂告知广大顾客三相电机温升过高或冒烟有哪几种原因造成的:
    1.电源电压过高或过低
    调整电源电压,三角形连接的电动机误接成Y形工作,或Y形连接的电动机误接成三角形工作,查明后,请立即更改正确接线方式,以免造成电机烧掉。
    2.环境温度过高

    电机也会与使用场所温度来决定电机的使用寿命,因此需要采取降温措施,室外搭凉棚遮挡,避免阳光直接照射在电机机身上。

    3.电动机过载
    降低负载或更换容量较大的减速电机。

    4.电动机启动频率

    减少启动频率,有利降低电机温度。

    5.缺相运转

    检查三相熔断器的熔丝有否熔断及开关三相触点有否接触不良,针对情况排除故障。

    6.电动机受潮或浸漆后未烘干

    检查绕阻的受潮,进行烘干处理。

    7.转子运转时和定子铁芯相摩擦,致使定子局部过热

    检查定子铁芯是否变形,轴是否弯曲,校正好转轴中心线,更换磨损的轴承。

    8.定子绕组有短路或接地故障
    打开电动机,检查定子线圈,用目测、耳闻、手摸检测短路处,如局部短路,可用跳接法临时解决急用,如短路严重,只有拆线重绕。

    9.电动机的通风不畅或积尘太多

     检查风扇是否脱落,移开堵塞通风的物件,使空气对流,清理电动机内部及表面粉尘,改善散热条件。

    松文电机公司为您提供更优质的产品与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