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C读plcEH2的数据,用RS485怎么通讯?怎么在电脑上显示?

楼主(2013-11-01):
用PC读台达plcEH2上的数据,想用RS485,怎么在电脑上显示?不用梯形图监控,连接的话是不是要用RS232、RS485的转换器??

网友A:
当然要485啦,具体怎么把电脑捣鼓出来485就看你自己啦

网友B:
你可以参考“王乃全”的“VB与台达PLC通讯应用实例”(RS-232),不过只有读取寄存器的数据;如果还要记录到Excel,涉及引用对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