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高速计数没反应

楼主(2013-11-01):
PLC高速计数为PLC输入端X的功能,单相计数通过程序

单相

手动测试方法:用一根导线接通输入COM另外一端接通X0 ,接通断开即为一个脉冲信号

双相

手动测试方法:一根导线接通COM  X0,另外一根接通COM  X1,依次接通,断开,监控C251的数据

网友A:
手动测试方法:用一根导线接通输入COM另外一端接通X0 ,接通断开即为一个脉冲信号

双相

你确信X0端有输入信号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测试方法:用一根导线接通输入COM另外一端接通X0...

这个的话是手动测试单相高速计数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