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问题求助

楼主(2013-11-01):
求助

   那位大虾可以告诉我,显控的人机界面怎么上载不了质料呢?提示显示USB未连接或未识别,电脑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里没有显示,也没有黄色的问号!求解

网友A:
如果设成禁止上传就不能把程序读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设成禁止上传就不能把程序读出了          ...

楼主:
编程软件里没有设置禁止啊

网友C:
 软件中是不是设置出错或是端口有问题

网友D:
你拨打下显控技术支持电话4007776399,或让他们看看你的程序是怎么组态的,远程帮你解决。

网友E:
安装了连接线驱动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