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SA2系列通讯问题

楼主(2013-11-01):
我只通过程序设定了com2的通讯协议,后来就不能通过com1来监控plc了,程序也下载不了,就是连不上了,之前没搞过通讯,哪位大侠指点一二,我想用两台SA2通讯,主站对从站的几个寄存器进行读写

现行谢过!

网友A:
设置COM2不会影响到COM1啊!你用COM2能RS485联机不(注意此时要知道站号D1121)?这样连接后监控看看COM1的参数D1036 /M1138/M1139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COM2不会影响到COM1啊!你用COM2能RS4...

这个问题解决了,我现在两台SA2的com2口的通讯指示灯在闪,监视M1360显示从站1是链接状态,M1392从站联机错误,M1376(数据交换动作指示)在闪,数据读写不成功,请问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