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报2310故障

楼主(2013-11-01):
acs800的250KW变频器运行90分钟报2310故障。环境温度35度。

网友A:
输出电流过大,超过跳闸极限值。检查电机负载,检查加速时间,检查电机和电缆(包括相序),检查在电机电缆上不含功率因数校正电容,或浪涌吸收装置。

楼主:
补充说明:和说明书上写的一样。电机没有超过负载。现在工作电流是415A.转距是85%。设定的运行数据是电压380V,电流443A,转速1490转。加速时间是30S。输出上接了电抗器。请高手帮忙分析?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