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版擂台赛第23期 自动化软件如何指定起始页到自定义的主页面?

楼主(2013-11-01):
软件版擂台赛第23期 自动化软件如何指定起始页到自定义的主页面?

获奖评选条件:自动化软件如何指定起始页到自定义的主页面?结合使用经验,对组态软件使用页面定义给予详细的描述和解释。文件具备较强的操作性。

要求:使用文字,图形均可。参赛内容通俗易懂,条理分明,逻辑性强。实例应给出软件名称,平台和配置文件。

注意:   跟帖或者另开贴均可,载体及描述品牌不限。

提示: 原创备受支持!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30MP,二等奖2名:10MP,鼓励奖若干:50积分。

本擂台赛为半月期。结束时间为11月15日。公布获奖结果为11月16日前。

网友A:
一般的软件都有专门的地方设定啊

网友B:
说下我最常用的WinCC flexible的组态吧:

1,打开项目中的设备设置选项:

2.设置起始画面:

完成!启动项目后,被指定的起始画面将出现在主页面。

网友C:
这个一般软件都有自己的设定。

网友D:
启动时设定自定义的起始画面比较简单,比如西门子wincc和wincc flexible组态软件里面就可以设置起始画面。

你打开你的项目后,在左边的项目栏里面的--设备设置里面的--设备设置双击,里面就可以设置起始画面了你打开你的项目后,在左边的项目栏里面的--设备设置里面的--设备设置双击,里面就可以设置起始画面了

网友E:
  下面我说说Siemens TIA V11的画面组态吧:

1,选中左侧的项目树中我们所要组态的HMI

2.在该HMI下选择画面

3.选中我们所要定义为启动页的画面,点击鼠标右键,出现如下菜单栏,将其定义为启动页

4.下载后启动HMI完成后,会自动进入我们定义的启动画面。

网友B:
MCGS的起始画面组态比较简单,下面就以截图为例:

1.先建立好用户窗口

2.选择主控窗口,点击属性配置:

3.选择需要配置的起始画面,点击增加按钮:

4.图中,已经选择好了起始画面,名称为: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