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适合无线数传模块通信的三种情况

楼主(2013-11-01):
最适合无线数传模块通信的三种情况

文章标签:无线通信  无线数传模块  无线485  PLC无线通信

一、不适合于有线通信的三种情况

在工厂自动化监控系统设计时,技术人员首先考虑的是采用有线通讯,而有三种情况不适合有线通信。

1. 动力电缆干扰通信电缆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由于有线通讯电缆和动力电缆很近,很难隔离,因此使现场的电磁干扰将通讯信号干扰,造成通信难以正常收发。采用光纤进行通讯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但当生产过程中光纤发生断线的时候,现场检修十分困难,需要重新敷设光纤,工作量大,并且需要专用设备进行现场熔接,维护的周期长,影响较大。

2. 无法敷设通信电缆

在工业现场常常有移动的设备例如天车,轨道车,皮带传送装置,需要与控制室进行数据通信。还有旋转的设备例如搅拌设备,机加工设备也需要与地面进行数据交换。这两种情况根本无法进行有线通信。

3. 挖沟布线不方便

在工业自动控制系统中,例如非常普遍的PLC远程监控项目。中心计算机一般放置在控制室,控制室的触摸屏、人机界面与PLC不在一起,PLC安装在现场车间,二者之间距离往往从几十米到数公里,如果布线的话,需要挖沟施工,有时还要穿越马路与市政沟通比较麻烦,所以这种情况下也不适合有线通信方式。

二、DTD433M无线数传模块通信方案

对比上图可以看出如果将两个DTD433M无线数传模块构成的无线信道也看成是一个两端口的设备,则对设备A与设备B而言,串口通讯时有线连接与无线连接的端子对应关系是一样的。由于通常情况下在设计无线数传模块时,为了应用便利,数据传输都是透明的(所发即所得),所以无线数传模块就代替了通信的导线,将有线连接变为了无线通信。

西安达泰电子专注无线测控产品十二年,达泰电子提供的工业级无线数传模块通讯产品专利号为 ZL 2010201111357.4,在这三种情况下可以实现无线通信,均可以使用DTD433M无线数传模块,能够应用到工业生产中的很多环节,凡是有干扰、移动设备、旋转机械和不方便布线的场合都可以实现可靠的无线监控。

网友A(2013-12-04):
学习了讲的挺好的

L7805C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讲的挺好的L7805C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