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分析排除机床电气故障的培训指导

楼主(2013-11-01):
     一、确定教学内容

     1、认识常用电器的结构和动作原理

对于继电一接触式控制线路,都是由常用电器和线路构成,运行中的机床如出现故障,大多是因某个电器或者电器的某一部分的有故障造成的,因此,对电器的结构和动作原理的认识就很重要,如不熟悉动作原理,就无从分析线路,如不熟悉结构,就无从排除故障。

      认识电器的结构和作用原理方法主要是通过电器的拆装和通电校验。通过拆装训练,可以熟悉拆装的规律,(拆从上到下,从外到内,装的顺序与拆卸顺序相反)。

        通过讲解,就能明白主触头,辅助触头,常开触头常闭触头、动触头、静触头的关系,明白铁芯吸合是怎样使触头动作的,线圈失电后是怎样断开的,还可以掌握一些技巧,如接触器主触头动触片的拆卸,只需提起将触片转动45º就能顺利的取出,辅助动触点的拆卸只要用尖嘴钳夹住稍偏一定角度就可取出来。通过电器的通电校验就可熟悉电器的动作原理,如接触器的校验,可以知道线圈得电与铁芯的吸合关系,通过试灯亮灭的可以知道接触器通电前后触头的运动关系。

     2、掌握电气原理图的识读方法和基本步骤

     电工识图要做到四个结合:1)结合电工基础知道识图,要理清电路的电气原理,必须具有一定电工基础知识,如热继电器的动作是利用电流的热效应的原理,笼型异电步动机正反转控制,是根据三相电源相序决定电动机旋转方向的原理,从而达到实现电动机正反转的目的,而是星三角降压启动,则是利用电压的变动引起电流及转矩变化的原理。

     2)结合电器元件的结构和工作原理识图

     电器由各种元器件、设备,装置组成,必须掌握它的用途,主要构成,工作原理及的其他元件的相互关系才能看懂电路图。

    3)结合典型电路识图

     典型电路,即常见常用基本电路,如点动控制,自锁控制,正反转控制,Y-△降压启动控制等,电气制图规定这些典型电路必须按常见的形式绘制,而一张复杂的电路图,总是由典型电路派生而来,或者由若干典型电路组合成的,在识图时抓住典型电路,分清主次环节,对于识图是很重要的。

     4)结合电气图的绘制特点识图

     掌握电气图的主要特点及绘制电气图的一般规则,电气图的布局,图形符合号及文字符号的含义、图线的粗细,主辅电路的位置,电气触头的画法,电气图与其他专业技术图的关系,对于识图是大有帮助的。

识图的一般步骤是:1)看标题栏,由此了解电气项目名称,图名等有关内容,对该图的类型作用,表达的大致内容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和印象。

    2)看技术说明或技术要求,了解该图设计要求、安装要求,及图中未予表达而需要说明的事项。

     3)看电气图形,这是识图的最主要内容,包括看懂该图的组成各组成部份的功能,信息流的方向及元件的联接关系等,由此对该图所表达电路的功能,工作原理有比较深入的理解。

     4)识读电气原理图的顺序是从总体到局部,从电源到负载,从至主电路到辅助电路,从电路到元件,从上到下,即看主电路时,从电源经开关设备及导线向负载方向看,主要是了解负载是怎样获得电源的,根据负载的接线型式及控制开关了解线路的形式。看辅助电路,也是的先看电源,再依次看各个回路,分析各个辅助电路对主电路的控制关系,测量、指示电路组成和工作原理。

     5)看安装接线图,同样是先看主电路,再看辅助电路,看主电路时,从电源引入端开始,顺序经过开关设备到负载,看辅助电路,从电源的一端到另一端,按元件的联接顺序依次对回路进行分析,安装接线图是由原理图绘制而来的,因此看安装的接线图时,要结合原理图与接线图对照起来识读,另外对各回路标号,端子板内外电路的联系等分析对识读无疑也是极为重要的。

     3)掌握分析排故的步骤方法:

当出现一个故障,按一定的方法、一定的规律来分析,常常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分析排故,确定最小范围,一般按下列顺序进行。

    1)调查研究

     主要是通过问、闻、望、切等方法,了解机床的运行状况,以前出现过什么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故障,控制板及各电器电否有异常(如温度、气味、颜色、声音)等情况,就可以确定故障现象,有时通过上述步骤,就可以找出故障,就笔者对工Z3050型钻床的一次检修为例,操作工反映应说摇臂不能下降,到了现场后,再向操作工询问无其它异常情况时,操作工反映说摇臂上升按钮接触不好,有时一按就动作,有时按几下都不动作,拆开按钮盒检查,是控制摇壁的上升的按钮外壳裂开,其常闭触头断开,以致下降回路的形不成通路,更换按钮,钻床正常运行。

     2)试车

     在经过调查研究了解设备的状况,确定大的故障现象后,在保证不会造成触电事故、不会损坏设备的前提下,可以通过试车对故障现象进行确认,主要是观察电路设备的动作情况和反映的是否一致,这样就需要和动作流程图配起来判断。动作流程图就是反映电路设备动作顺序的框图。例如Y-△降压启动的动作流程。

根据动作流程图,我们能清楚的了解电器动作的顺利,再通过试车,观察是哪一个环节现出的问题,就可以通过逻辑分析判断确定故障所在。

     3)逻辑分析

     通过通电试车,确定了故障现象就可以参照电气原理图确定故障在哪部分,是在公共电路上,还是在某一条支路上,是在主电路,还是在辅助电路,把范围缩到最小。以上图Y-△降压启动控制线路为例,若故障现象为Y型启动正常,时间继电器铁芯吸合,但不能转换为△形运行,从现象上可知,电源正常,主电路正常,问题在控制线路,由时间继电器动作,说明问题在△形线圈这条支路,经过仔细检查,发现延时触头没有动作,反复摸拟时间继电器动作,发现延时触点不会动作,经过检查,故障是时间继电器气孔阻塞,造成延时触头不动作。

    4)测量

    通过逻辑分析,我们就能确定故障在哪一范围,要确定故障点,必须利用仪器、仪表对故障的线路检查测量。常用的范围方法有的电压测量法、电阻测量法。其中又分为分阶测量法、分段测量法。主要利用测量时各参数的数据来判断线路的通断情况。在没有仪表的情况下,还可采用短接法,强迫动作法等,但需注意安全,采用短接法时要注意电流的大小,采用强迫动作法时,要确保线路没有短路,不会造成设备损坏的情况下才能应用。

     4、电气控制电路常见故障

     电气控制系统在工作过程中,发热和散热条件的改变,电弧的产生,电动力的大小,电接触的情况,三相电源平衡度,电路切换等都会引发各种电气故障。

常见的故障有:1)电源故障:主要有电源缺相、电源电压的过高或过低等原因。

     2)线路故障:主要有,接触不良,多发于电接触点,导线相互连接点。铜铝导线连接点,导线受力点和活动点。其它还有断线和漏电、短路等。

     3)元器件故障:主要有自身故障,过负荷造成故障,外界因素造成的故障,值得一提的是元器件的故障损坏经常跟其它的部位的故障有直接联系,如接触器触头的烧坏,表明回路中有短路现象存在,对此必须追根     究底加以排除,而不是简单的更换元件了事。

       二、现场示范指导的必要性

      前面知识讲解过程中,学生对机床线路故障分析具有一定的理性概念,但要应用到实际操作中还有一定的差距,应从什么地方入手,该采用哪些方法,怎样检测,特别是安全问题,有的同学一听路线上有电就不敢动手,这些情况只有通过教师的示范操作,让同学掌握规范的动作,并在操作过程中,把前面的知识及分析思路再理一遍,强调操作中,应注意的安全事项,才能让学一从感性和理性上取得一致概念,可以说示范是学生掌握动手能力的开始。

     在实作过程中,指导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加强巡回的指导,对同学存在的问题及时纠正,培养同学规范操作的习惯。引导学生掌握分析问题的方法,对各个故障都应从原理上分析,明白故障产生的原因,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指导分为集中指导或个别指导。集中指导主要是解决一些共性的问题,比如说实训中,①学生一开始就用仪表测量,个别同学甚至是没有目的。②还有表笔的使用方法等普遍存在的问题,就应把同学集中起来,强调的故障分析必须按一定步骤进行才是最有效的方法。说明用电阻较高档位检测存在的问题,如测量一个回路时,当这个回路还有另外一条经线圈形成回路时,表笔接到回路两端,指针就会摆到零附近,若不注意读数,就分不清是回路闭合还是经线圈形成回路,就会造成误判断。还有表笔的使用更应注意,手如接触到金属杆,在测量电压时会造成触电事故,在测电阻时会造成读数不准,还有使用不垂直,在电气布置紧奏时,可能造成短路故障。对个别同学的问题也应及时发现,现场处理,不能让同学养成不良的操作习惯,存在安全隐患。

       每个课题结束,应指导学生做好课题小结,把出现的故障,分析的思路,在检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解决的方法进行归纳总结,把实作过程中掌握的知识以理论的形式记录下来,便于相互交流、分析,相互提高。

总之,电气控制电路的故障查找是一项技术性,较强的工作,也是实际工作一项十分重要和繁锁的工作,具体的故障查找方法也互不相同,控制系统出了故障,一时难以弄清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就需要进行故障的查找,而故障点的查找又有一定规律,实际中技能的培养就是对这一规律摸索和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