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显示问题

楼主(2013-11-01):
现场有个220V供电,4-20MA输出进plc,的流量计,经常运行得好好的,触摸屏和流量计本身的屏幕的流量显示为0,过几秒又开始恢复,已经排除电压和接触不良的原因,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强电干扰所致吧,附近放了动力电缆了吧

楼主:
附近是有动力电缆,但为什么偏偏在电气柜里的接触器动作的时候有这种现象?

网友B:
有干扰,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