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画面太大,电脑显示不完怎么办

楼主(2013-11-01):
昆仑通用版做上位机,画面显示不全怎么办,只能靠滚动条拉下来才能看到下面的画面,求怎么设置画面属性,使之完全显示在电脑屏幕

网友A:
1, 让电脑屏幕自动适当看可以不?

2, 在项目改显示屏大小

网友B:
更改屏幕分辨率与工程画面大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改屏幕分辨率与工程画面大小即可

更改分辨率不行,试了不行,

网友C:
在窗口属性里面设置一下窗口宽度和高度,我设置的是宽1600,高位800,你试一下

网友D:
请确认您的言论符合《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