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Y 6.0中的程序注释乱码,请高人指导

楼主(2013-11-01):
请看图片

该程序使用Unity XL6.0直接从CPU里读出来的,然后程序的注释就是这样了,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首先,你的版本和程序的版本是否一致;

还有就是你的编程软件在语言设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B:
字体不对,看能否设置字体,如果不能,就需要安装相应的字体

网友:
请问在哪里设置字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