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采用温度模块怎样控制温度编程

楼主(2013-11-01):
问,师傅们才用温度模块控制温度时,我采用K型热电偶,怎样编程简单理想控温准确。

网友A:
如果使用EM231模块的话需要通过DIP开关进行选择,

采用的是K型热电偶,设置DIP开关为00100000,参考这个表格得来的

硬件连接可以参考这个:

K型传感器负责检测加热炉中的温度,把温度信号转化成对应的电压信号,经过PLC模数转进行PID调节。根据PID输出值来控制下一个周期内(例如10s)内的加热时间和非加热时间。在加热时间内使得继电器接通,那加热炉就可处于加热状态,反之则停止加热。

在向导中调用PID向导,根据提示操作。

这是主要的思路,只能帮你到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