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电机伺服控制2

楼主(2013-11-01):
今天成功的完成了举升这部分的实验,可以实现举升装置到指定的位置停止。由于选择的不是SEW的编码器,所以在调试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今天在调试的过程中,我们严格按照SEW的设置方法进行了设置。

以下这些是项目的一些照片。

皮带上的绝对值编码器(举升装置后视)

输送线上的小车

输送线轨道

举升装置前视图

绝对值编码器详细照片(编码器为SICK的 ATM60)

带抱闸的SEW电机,电机图上的装置为增量编码器(一个日本的牌子)

今天在运行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电机在低速运行时很正常,在高速运行时就出现了很严重的抖动,还不太明白什么原因,明天的好好研究。

前两个贴还是比较零散的,改天我好好的做一下整理。加油

网友A:
 不错 !

  SICK 的编码器还不错的说 !我们有个传送装置定中后再同步运行的装置也是用的这个品牌的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   SICK 的编码器还不错的说 !我们...

SICK的绝对值编码器的确不错,不过现在我们遇到把编码装在哪个位置的问题,装在皮带上以后,电机经过多次运行后,就出现离位置有一定的距离(20次上下往复运动以后,就离目标位置有8毫米左右的距离)正在考虑如何解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