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高速计数

楼主(2013-11-01):
菜鸟一个,最近改造用S7200高速计数器,检测一个信号,300毫秒检测一个信号,检测不到,输出一个Q点报警,望高手指点

网友A:
把你的这个信号检测点定义为高数计数输入,你不会做高数计数吗

网友B:
可以这样编程:

  1、将S7-200的高速计数器的计数设置为:连续计数方式,且计满自动从0计数。输入的计数脉冲的频率=1KHz,这样高速计数器每计1个数的时间=1mS.

  2、用被监测的信号的前沿读取高速计数器的计数值HC0 减去VD0,其差送入VD4,再将HC0值送入VD0.

  3、用VD4(差值)与数“300”比较。如VD4 >300,即信号间隔大于300mS,使Q0.0=1.即报警输出。见下程序:

主程序:

SBR_0 子程序:

网友C:
300ms的时间,对于plc而已,不算快,甚至都不要高速计数器就能解决。

网友D:
LD SM0.0

= T32,300

LD I0.0你的电眼

EU

R T32,1

LD T32

= 你要做的事情

网友E:
问题是信号存续时间:大于10mS的话直接用普通计数器检测(要求程序扫描时间小于6mS),否则选用高速计数器

楼主:
对: wyb2866255---王者之师 可以这样编程:   1、将S7-200的高速计数器的计... 内容的回

程序呢

??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

卡机,不好意思  看到了

网友F:
300MS 不用高速计数的

网友G:
把系统块里面的脉冲捕捉位设置一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LD SM0.0= T32,300LD I0.0你的电...

程序,怎么不对呀

网友D:
不对吗?怎么不对法?

网友D:
T32永久计时。在输入点on的一刻复位,被复位,从新计时。在指定的时间内没有产生复位,便计时到达。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把系统块里面的脉冲捕捉位设置一下试试看。。。。。

 这位兄弟说的对,300ms一个周期的脉冲,直接用脉冲捕捉功能即可,对这个输入点信号进行编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