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求助编程软件问题

楼主(2013-11-01):
在网上下了个编程软件 使用时候会弹出这个对话框 是什么意思啊 还有就是怎么弄成中文啊 安装语言没有中文

网友A:
  你的 NETWORK 有问题,语言切换在 设置中有的

网友B:
你好

 设置为中文步骤如下:

 tools---options---general----language改为chinese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 NETWORK 有问题,语言切换在 设置中有的

那NETWORK 怎么解决啊

网友C:
编程有规则的,建议楼主先好好看看S7-200的系统手册。

网友D:
胡乱写的指令 不符合软件要求都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