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参数设置

楼主(2013-11-01):
触摸屏参数设置有几项注意:该处选择COM2

快速链接变量

网友A:
楼主是用的MCGS组态吧

这个串口系统自动设定,还需要改吗?

不知道你是啥问题。

楼下,帖子可以继续跟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用昆仑通态的触摸屏的设置参数想说什么,地址为,通信波特率,起始位,停止位,校验位都是可以更改的,你想说什么楼主!!!!!!!!!!!!!!????????????

网友C:
mcgs 屏吗?

  com2口选看你电脑连接,如只是电脑自带一般com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用昆仑通态的触摸屏的设置参数想说什么,地址为...

您好,这是顾美触摸屏组态,和昆仑通态设这不太一样,由于有客户咨询触摸屏PLC一体机的触摸屏和PLC通讯不上,是因为客户没有选择正确的参数,所以晒出来分享给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mcgs 屏吗?   com2口选看你电脑连接,如只是...

上图是顾美触摸屏PLC一体机的通用串口设备属性设置。我们的串口属性是要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用的MCGS组态吧这个串口系统自动设定,还需要改...

这个是COOLMAY顾美的组态,我们的是需要修改的,修改了串口端口号、数据位位数和校验方式,客户使用时须注意。此设置仅针对顾美触摸屏PLC一体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用昆仑通态的触摸屏的设置参数想说什么,地址为...

此图是我们顾美触摸屏PLC一体机的触摸屏的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