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发电机如何接地!

楼主(2013-11-02):
车载发电机如何接地?

        现在公司上新设备,需要将燃油发电机装在车上,380v,负载有好几台电机,2-3千瓦,汽车行驶过程中工作,不知电路的接地如何设计,弱电负极搭铁,难道220v零线也搭铁么?还需要别的防漏电措施么?请有经验的高手指教

1、“燃油发电机装在车上,380v,”,这是一个“小”供电系统,采用IT不接地系统供电更安全,就是说电源的零线不接地,设备的外壳要接地搭铁;
2、IT不接地系统,采用RCD漏电保护器非常好,如果发电机外壳、用电设备外壳等电位联结或者叫“搭铁”,漏电保护性能更好!
3、采用RCD漏电保护器非常好,发电机外壳、用电设备外壳等电位联结或者叫“搭铁”,而不是外壳对地绝缘,举例说发电机外壳、用电设备外壳用绝缘抱起来是错误的反而不好!

4、“发电机外壳、用电设备外壳用绝缘抱起来是错误的反而不好!”,因为绝缘导致漏电流很小,漏电保护器不保护,故障会长期存在!

5、发电机外壳与用电设备外壳接地或搭铁,漏电时,电位差不在地与壳之间,没有触电的危险;反之将发电机的外壳绝缘,漏电时,发电机外壳带电,不安全!

.

以下是引用lliu1978在2013/10/30 7:51:30的发言:
7楼说的很好!顶一个! 中性线肯定是不能搭铁的!

1、“中性线肯定是不能搭铁的”,你的说法是错误的;
2、7楼的说法是正确的,零线不搭铁,即采用“保护接地”系统供电,或者说是IT系统供电的方式;
3、7楼的说法不是说“中性线肯定是不能搭铁的”,而是采用“零线不搭铁”的方式;
4、那就是说,也可以是“零线搭铁”的供电方式,即“保护接零”的方式,或者说TN系统供电的方式;
5、在车载小发电系统,采用IT供电方式比TN供电方式要更好、更安全而已!
6、好处是没有了单相触电事故!减少了触电、漏电事故!

.以下是引用gzg_00在2013/10/31 10:22:35的发言:
有没有个权威的说法

1、“权威”会害死人,因为他说错了话,也是对的!
2、有知识有判断能力才行,楼主的问题涉及不同供电系统,以及它们的优缺点适用场合,你得懂这个知识;
3、有知识有判断能力才行,楼主的问题涉及RCD漏电保护器的保护原理以及接线方法,你得懂这个知识;
4、你天天在网上,这些知识应该早就有了!? 5、没有知识和判断能力,就是别人说的再正确你也不会明白!但是,不能永远没有知识和能力,知识和能力总会通过学习获得,不是天生的!

..以下是引用老兔子在2013/11/1 22:34:40的发言:
再说一句,假如你发电机中性点与载车搭了铁,你的安全就降低了一级,你分分钟都有可能发生触电的危险,就等于你在使用常见的中性点接了地的供电系统一样,随时都会有触电的危险。

1、中性点不接地,设备外壳接地,即保护接地供电系统,也就是IT系统,优点是可以减少单相触电事故;
2、中性点接地,设备外壳接零,即保护接零供电系统,也就是TN系统,缺点是存在单相触电事故的危险;
3、由于是车载发电机,用电设备也在车上,“接地”就是“搭铁”;
4、车载发电机,如果用电设备在车下,接地就是“搭铁+接地”;
5、如果用剩余漏电保护器,IT系统最好;
6、如果用剩余漏电保护器,TN系统注意工作零线N要与保护零线PE分开,不能混用!

7、中性点接地没有好处嘛?有,系统对地绝缘电压要求低,为相电压220V;中性点不接地对地绝缘电压要求高,为线电压380V;

8、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只适应小范围供电系统,大范围内供电要用中性点接地系统即TN系统;

网友A:
方法不错,很好

    中性线不接地会让电位差变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不错,很好    中性线不接地会让电位差变大吗?

1、中性点不接地,人体触及一相火线时,火线、人体与大地等电位(绿色),没有电压,没有电流;
2、中性点接地,人体触及一相火线时,由于人体与零线、大地等电位,有相电压(火绿-零黑),有触电电流,形成单相触电事故;

网友B:
高阻接地好一点吧。可以泄放静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阻接地好一点吧。可以泄放静电。

1、供电系统的绝缘电阻都有严格的规定,高阻接地在供电系统不用;

2、关于高阻共地的连接,举例说电视机开关电源,市电整流的直流电源300v再通过开关管逆变成高频交流电,然后再将高频交流电整流滤波成稳恒直流电,稳恒直流电的地,与开关管逆变电路的地是分开的,也就是说高频开关电源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不共地,为了减小高频开关电源变压器初、次级间的绝缘电压要求,采用了高阻共地的连接;

网友B:
那对泄放静电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对泄放静电怎么解决。谢谢。

1、这样说,家里的金属体、非金属体,都有静电问题;

2、是否考虑;泄放它?

3、大多情况下,是不考虑的;

4、如果静电影响到设备的正常工作,那就要考虑,举例说,用梳子梳头发时,越梳越乱怎么办?加湿消除静电!

楼主:
5、对于供电系统,接地,主要是降低系统对地电压,例如,接地系统,火线对地的电压稳定在相电压上;不接地系统,火线对低电压为线电压;

6、供电系统范围小,采用不接地系统,一相火线落地也能正常运行,单相触电事故少,很安全;

7、供电系统范围大,采用不接地系统,一相火线落地不能正常运行,单相也会发生触电事故,因为系统对地分部电容大,漏电流大,这时采用接地系统运行有好处!

网友C:
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

说说你明白什么?糊涂什么?

网友D:
中性线不接地会让电位差变大吗?

网友D:
供电系统的绝缘电阻都有严格的规定,高阻接地在供电系统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性线不接地会让电位差变大吗?

1 、中线不接地,若一相落地,其它相对地电压为线电压380V;

2、中线接地,若一相落地,其它相对地电压还是相电压220V;

网友E:
讲解的非常到位。但建议经小电阻接地,使之在接地时能够及时跳闸,保证安全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经小电阻接地,使之在接地时能够及...

1、如果采用 “小电阻接地”,就不是一个安全、稳定的不接地系统了;

2、检测接地故障可以用漏电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