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接口模块IM174怎样使用

楼主(2013-11-02):
西门子接口模块IM174控制伺服电机,是怎样的一个机制?应该怎样使用呢或编程呢

网友A:
大概是这样的:

驱动器的实际值(编码器值)通过 PROFIBUS DP 从 IM 174 传输到运动控制器。

控制单元的位置控制器计算速度设定点。这个值通过 PROFIBUS DP 传输到 IM 174,然后在输出到驱动器。

具体的试用说明,可以到西门子官方下载手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