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运动控制 - 工博会展台W1-A023

楼主(2013-11-02):
上海浦东新国际博览中心

11月5日 ~ 11月9日,W1馆A023展台

网友A:
“ACS运动控制 - 工博会展台W1-A023“

1、“ACS运动控制”,非常正确的说法!

2、“矢量控制”的骗人说法,见鬼去吧!

网友A:
3、ACR电流闭环控制:

1)给定电流增大,速度增大;

2)给定电流减小,速度减小;

3)重载给大电流,轻载给小电流;

4)降低电流,降低速度,直到停车!

5)运动控制,即可自动,又可手动自如!

网友A:
4、ACR电流闭环调速,手动控制给定电流大小,就像驾车控制油门一样,运用自如!!!

5、ACR电流闭环调速,自动控制给定电流大小,就像汽车油门自动控制一样,可以怠速运行,爬坡自动加大油门,下坡自动减小油门,或者爬坡自动减速,平路、下坡自动加速!

……

6、ACR电流闭环、ASR速度闭环是电机调速的两大类别,机械特性相左,各有不同的适应范围,这才是正确的运动控制理论,所谓电机“矢量控制”是个谎言!

网友:
呵呵,砸场子的???!!

网友A:
1、不管是直流调速,还是交流调速,对于电机来说,它的运行物理参数都是速度和电流;
2、从自控原理来说,关于物理量速度和电流的调速控制,必然是
1)ASR速度闭环控制;
2)ACR电流闭环控制;
3、直流电机,是调压调速,所以调节器是电压调节器;
4、交流电机,是调频调速,所以调节器是频率调节器;
5、所以ASR速度闭环就是以调压或调频调节器构成的速度闭环,检测反馈的是电机的速度;
6、所以ACR电流闭环就是以调压或调频调节器构成的电流闭环,检测反馈的是电机的电流;
7、只要是ASR速度闭环,输出速度恒定,电机电流跟随负载大小变化,为机械应特性;
8、只要是ACR电流闭环,输出电流恒定,电机速度跟随负载大小变化;为机械软特性;
9、这些都是基本概念,直流电机、交流电机完全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矢量控制”的余地,“矢量控制”只能是一句谎言!
10、对于变频器来说,改变频率的同时要改变电压,频率和电压的函数关系可能不同的变频器有不同的设计,例如
1)U/f=定值
2)(U-RI)=定值
3)……
11、变频器频率和电压的函数关系不同的设计,都无例外的不影响调速的两个基本运动参数速度、电流的闭环控制;

12、如果你要控制电机的运动,像驾车那样,通过控制油门控制汽车的速度,那就用ACR电流闭环调速,不管是直流还是交流,都一样!

1)油门有自控,电流有自控(ACR开环,电流跟随负载变化,速度跟随负载变化)

2)油门有自控,电流有自控(ACR电流给定,速度跟随负载变化,电流恒定)

3)油门有手动,电流有手动(调ACR电流给定,电流增大速度增大)

如果是ASR速度闭环控制:

1)ASR开环,电流跟随负载变化,速度跟随负载变化;

2)ASR速度给定,电流跟随负载变化,速度恒定;

3)调ASR速度给定,速度高电流大;

网友B:
日系的帶有編碼器回受叫矢量變頻 那歐洲都稱之伺服驅動器 不管哪種稱呼 都是驅動電機(異步)后者可同步電機

運動控制是運動控制 驅動器是驅動器 老劉你怎麼到現在還搞不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運動控制是運動控制 驅動器是驅動器 老劉你怎麼到現在還搞不清楚

1、看懂我说什么了嘛?!

2、笨鸟懂不懂?都来涂鸦装,其实很无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 有編碼器回受叫矢量變頻 ……

不懂就不要胡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編碼器回受叫矢量變...

老劉 你有點風度好嗎 不要像瘋狗只會亂叫 笨鳥說你搞不清楚 至少還有講理由 有做說明 你呢 只會說笨鳥不懂 無知 就懶得理我_

网友A:
引用 网友B:

…… 笨鳥說你搞不清楚 至少還有講理由 有做說明 你呢 ……

 笨鸟的“理由 ”、“說明”是什么?贴出来大家瞧瞧!

网友C:
ACS是不是advanced control system的缩写?还是其他英文?

网友D:
可以这么理解.

About ACS Motion Control

ACS Motion Control is a global company providing EtherCAT® network based high performance machine control systems for motion centric applications. Since 1985, ACS Motion Control has provided state of the art control solutions to world leading manufacturers, such as GE, Philips, Applied Materials, Samsung and LG. ACS has its international headquarters in Israel with sales and support centers in the USA, China and South Korea.

网友:
呵呵

我还以为是advanced control system的缩写呢

楼主:
我们不谈理论,只看实际控制效果,哈哈哈哈!

谈理论尽可以去找大学的教授和博士,他们有的是时间和精力。

效果好,客户的机器性能好,就能卖得好,卖得好才有钱赚,如此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不谈理论,只看实际控制效果,哈哈哈哈!谈理论尽可以...

请说说它有哪些“实际控制效果”?

网友E(2014-03-05):
引用 楼主:
我们不谈理论,只看实际控制效果,哈哈哈哈!谈理论尽可以...

亲,别信广告,看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