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啊!!!!为什么出现这种状况呢?????

楼主(2013-11-02):
求各位师傅给看看。。。看不清的话请下载附件吧

网友A:
看不出来出现了啥状况。

网友B:
字太小,看不清,是欧姆龙的PLC吗?

网友C:
应该是西门子300PLC程序吧;

------------------------------------

你想问的是不是,就是有的触点没接通,而且有输出?

这是模拟还是实际在线监视啊;

网友D:
  图片太小,看不清,是不是有多点输出,程序中有问题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西门子300PLC程序吧;-----------...

实际在线啊,这是程序在自动停止后,不知道什么情况自己就又开始运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来出现了啥状况。

条件不满足,怎么接通的呢?

楼主:
西门子300的plc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片太小,看不清,是不是有多点输出,程序中有问题 ?

对,程序为什么在条件不满足的情况下又开始运行呢?

网友E:
你是在考我们的眼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在考我们的眼力吗

这是原图传上来的

网友F:
你M100.1与M100.2是不是出现交叉引用了 或者你在别的程序中向MB100或者MW100中写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M100.1与M100.2是不是出现交叉引用了 或者...

没用MB100 /MW100

网友F:
我看小图像是M100.2与M100.1   你看看自己程序里面线圈上变量的地址。

网友G: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9/525124_1.shtml 看看这个呢?不知道你的情况是不是和这个比较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