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笨鸟EG和MG各是什么

楼主(2013-11-02):
这个MG就是旋变,EG是编码器?

网友A:
MG應該是發電機做為電流環

EG應該是編碼器 做為速度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G應該是發電機做為電流環EG應該是編碼器 做為速度環

1、“MG應該是發電機做為電流環”错误,应该是测速发电机做反馈的“速度闭环”、“位置环”!

2、“EG應該是編碼器 做為速度環”错误,应该是编码器检测脉冲为反馈的“位置环”

网友C:
这次刘老师正确,MG是速度反馈,EG是位置反馈。

网友D:
猜测一下:

MG好像是电机本身的编码器测量装置;

EG像是辅助测量装置,可能是装在最终机械系统上的编码器,用于消除中间传动装置的误差,构成全闭环系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次刘老师正确,MG是速度反馈,EG是位置反馈。

通訊網 你猜猜看這個是DC 還是AC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这次刘老师正确,MG...

 是DC。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通讯网-原...

 其实说是AC也没错,AC整流滤波就是直流。因为以前模拟控制电路,都是运放搭起来的,运放工作都是在直流电压下工作,参与工作的量当然也是直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個是DC 還是AC

1、笨鸟不识图;

2、是交流AC;

3、交流市电直流;

4、直流交流(交流电机AC);

网友B:
1、如图电流环、速度环、位置环;

2、位置环,不是“PID闭环”,只是个给定与反馈的比较逻辑判断;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如图电流环、速度环、位置环;2、位置环,不是“P...

 这个感觉靠谱。

网友F:
我怎么感觉都是E文没有学好,图上不是用英文写着位置控制器,速度控制器,电流控制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笨...

這叫直流無刷電機 事實就是AC電機 那還須用到發電機來測速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這叫直流無刷電機 事實就是AC電機 那還須用到發電機來測速嗎?

1、测速发电机交、直流调速都可用做速度反馈;

2、笨鸟以为直流电机调速,测速不需要测速发电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叫直流無刷電機 事...

直流伺服是靠測速發電機 來測速

交流是靠編碼器

呵呵 我記得以前有問過你 在速度控制下 交流的是靠什麼元件來做電流閉環 直流又是靠什麼 好像你也答不出來  通訊網你很行 你就幫幫老劉的忙

网友G:
楼主的图叫做位置随动系统简图,有三个内外环控制组成,电气结构不在乎AC或者DC,这完全是张概念图。过去的连续串行控制用的是这个概念,同样现在的断续控制用的也是这概念,只不过是模拟串行控制方式和现在计算机断续数字量控制区别都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流伺服是靠測速發電機 來測速  交流是靠編碼器……

1、测速,编码器也可以,测速发电机也可以,与电机没有关系!

2、笨鸟很无知,净说傻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通...

给你说原理。呵呵。。

测速电机原理,都是根据导线在磁场中运动,在线的两端形成电势,运动速度越快,电势越高,以此来检验速度高低。。但是,旋转电机不可能一直水平运动,必须要交替切割N,S的磁力线,所以信号无论如何也是交流的。。。呵呵。。只是出来以后整一下流,变成直流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直流伺服是靠測速發電機...

刘老师说的对。但是编码器测速反应较慢,因为通过编码器测速,要记一定时间段内的脉冲个数,如果时间段小,比如一次捕捉2个脉冲,或者3个脉冲,那速度误差是50%,误差太大,如果间隔时间长,一次捕捉100个或者101个,误差1%,那反应又太慢。而不像精密测速电机一样,只要速度略微变化,马上就反应到电势上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呵呵 我記得以前有問過你 在速度控制下 交流的是靠什麼元件來做電流閉環 直流又是靠什麼 好像你也答不出來 ……

1、“交流的是靠什麼元件來做電流閉環  直流又是靠什麼 ”,笨鸟是想说什么?

2、是想问“做電流閉環 ”靠什么元件测电流吧?还是问“做電流閉環 ”用什么元件做调节器?

3、笨鸟这种无知的问题太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就遇到过这种问题,以前做纸箱切割机,要保证精度,响应就慢,要响应快,误差就大。本来应该研究研究继续改进的。后来不在那里干了,也就没再继续了。。呵呵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通讯网-原创军团 回复内容:对: 通讯网-原创军团  回复内容:对: 笨... 内容的回复!

這叫直流無刷電機 事實就是AC電機 那還須用到發電機來測速嗎?

好象不能因为电机是AC,就否定测速不可以用发电机的

市面上很多简易的交流调速电机,尾巴后面装的都是测速发电机,当然输出的是电压信号。

不过到控制器里怎么转化,是用电压做比较还是用电流做比较,那是从控制器角度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直流伺服是靠測速發電機...

呵呵 老劉不要太激動 笨鳥只有用過這樣的架構 況且這是歐洲典型的運用 當然你們能山寨 我能說什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 我記得以前有問...

呵呵 我談技術都是很具體的 有數字我都會寫出 既然你們講閉環 總該有個實體的東西 不要老是講些很空洞的 或者自創些看不懂的名詞  你答的出來就答 你怕什麼呢

哈哈 笨鳥考你的問題好像都沒答出來 你才會說笨鳥再"拷問"你

网友I: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

伺服內部工作原理我不是很懂 但我知道 控制器 驅動器 電機 回饋訊號 這些都需要匹配

你的DC 無刷要加測速發電機 可以 但你告訴我 那家有這樣的驅動器 那家的控制器可以搭配

不要告訴我 我是用手在那裏慢慢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刘...

通訊網 你運動控制還是有進步的空間 你做不到高速高精 代表你不懂選型 一般紙的裁切精度不高 看起來CT也是被你浪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图叫做位置随动系统简图,有三个内外环控制组成,电...

謝謝 不過能告訴我 MG 在AC是甚麼東西 又做什麼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G應該是發電機做為電流...

 个人感觉从环的角度讲,刘老师的是正确的

从控制源的角度讲,笨鸟大大是正确的

知道控制原理也就行了,多谢大家的解释。

网友J(2013-12-02):
图上有写的:MG:Motor Resolver,EG:External Sensor

所以大家还是和气一点咯.

最后,我赞同笨鸟大大的技术观点。也佩服笨鸟大大理论结合实际的思路。

网友J:
我以前见过这幅图,对运动控制结构描述还是比较清楚,同一章节还有对速度前馈控制的应用分析。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图上有写的:MG:Motor Resolver,EG:...

謝謝 其實這種方塊圖 對笨鳥而言意義不大 我是可以整合(集成)硬件的人 只要能符合客戶的要求 尤其在性價比  我能架構整個聯合國的系統 在任何的機床設備的電控硬件

犯不著跟他們生氣 就當飯后消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實這種方塊圖 對笨鳥而言意義不大 …… 我能架構整個聯合國的系統 在任何的機床設備的電控硬件 ……

1、连方框图都不认识,还说意义不大,怎么“ 能架構整個聯合國的系統 在任何的機床設備的電控硬件 ”???

2、就这样蒙人吗?只能蒙那些不知道方框图的人!!!

网友K:
从框图来看EG是全闭环编码器,MG是电机自带编码器。半闭环时不需要EG,靠MG实现位置和速度的控制,当全闭环时MG负责速度环以内的控制反馈,EG负责位置环的控制信号反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實這種方塊圖 對笨鳥而...

老劉要不要再出個題目來考考你 只要把電控的方塊圖畫出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劉要不要再出個題目來考考你 只要把電控的方塊圖畫出就好 ...

 怕的是“方塊圖畫出”来你也不认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劉要不要再出個題目...

哈哈 又再縮頭 不敢就講一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哈哈 又再縮頭 不敢就講一聲  ...

 笨鳥慢飛收起你的这一套,不用装了,你是个什么样,大家都很清楚了!

网友A:
哈哈 大家都很清楚 收起來不考你 你這孬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