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时间问题

楼主(2013-11-02):
我想知道西门子触摸屏OP 77A的内部时间怎么修改。我想触摸屏的时间跟现实的时间要一样,无论在断电,重新上电,时间要跟现实时间一样。

楼主:
求工控大神求助!!!!帮帮小弟!

网友A:
使用PLC的时钟吧

网友B:
1, 直接使用 PLC 时间,也就是从 PLC 时间传送到 屏中使用

2, 就是自己在屏的启动界面或是退出软件在 CE 系统下修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直接使用 PLC 时间,也就是从 PLC 时间传...

在 CE 系统怎样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