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图

楼主(2013-11-02):
温度传感器型号PT100

612,613,614,615接到模块上,如下图

模块从左到右四个端子,依次连接:612,613,614,615.

哪位懂的,分析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网友A:
此为将PT100的电流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的翻译电路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为将PT100的电流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的翻译电路接法。

 M+   M-   Ic+  Ic-  各代表什么~?

楼主:
M+   M-   Ic+  Ic-  各代表什么~?

楼主:
哪位告诉我一下~谢谢~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