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_200中PLS指令问题

楼主(2013-11-02):
S7_200中PLS指令在使用时要选择PWM和PTO模式,我想知道到底什么情况下选择PWM模式,什么情况下选择PTO模式?选择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A:
PTO发出来的脉冲一般是控制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的,PWM模式是控制电加热

网友B:
1. PWM可以调脉宽(占空比),脉冲数无限,不关掉的话一直有输出。

2. PTO固定50%的占空比,不可调,但脉冲数可控制。

PTO相当于50%脉宽的PWM.,例如,步进电机关心的是频率, 所以用PTO, 固定50%脉宽, 调节频率,它的频率决定了电机的速度(脉冲个数/秒),一个脉冲串(N多脉冲)决定了电机的角位移。

PWM脉宽调制可以控制电机速度,占空比可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 PWM可以调脉宽(占空比),脉冲数无限,不关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