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电机伺服控制3

楼主(2013-11-02):
今天我们成功的完成了昨天SEW电机举升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还是挺纠结的,就是把电机中的参数恢复了出厂设置。然后按原步骤设置了一下,电机就可以平缓的运行了。其实这个问题在我们最初对sew电机进行伺服控制时,也遇到相似的问题,一开始怎么设置也不行,还把sew的技术支持叫过来,整了一天,最后把电机恢复出厂设置,伺服的功能才得以实现。

总之,有些问题在你想不到怎么解决的时候,要不就恢复一下出厂设置,这一点对sew的电机是挺实用的。

下面是sew变频器的图片:

调试的时候,有点乱。。。

网友A:
  现场是有点乱,这是 SEW 哪个系列的 变频器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场是有点乱,这是 SEW 哪个系列的 变频器呀 ?

61B

网友B(2013-12-19):
我们这得SEW伺服电机每年都编码器都会报一次故障,就得去天津总部换个编码器。  SEW东西换的时候真心烦人。  一直想不通 编码器怎么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