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S7-200与WIN764位系统的连接

楼主(2013-11-02):
电脑是64位的,却怎么也连不上PLC,PG/PC只在网上找到了32位的,求大神帮助

网友A:
win7 64bit可以安装V4.0 STEP 7 MicroWIN SP9的版本!!!

网友B:
楼主可以试试安装SP9

西门子200编程软件V4.0   SP9

链接:http://pan.baidu.com/s/1klvOi

密码:tqer

更多西门子编程软件: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9/526521_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7 64bit可以安装V4.0 STEP 7 M...

谢谢了,我安装的也是SP9,可还是连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试试安装SP9西门子200编程软件V4.0  ...

这样可怎么办啊,

网友C:
看上图 是你的驱动没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图 是你的驱动没装

那应该装什么驱动啊

网友D:
win7 64位系统需要将HOME版更新成旗舰版才能成功,亲自实践。

网友E:
本人Win7 64位旗舰版,安装STEP7 V5.5 sp2 CN和STEP7_MW_V4_SP9,使用正常。楼主所述估计是少安装了一个插件(PCPPIcable),打西门子客服索取。

网友F:
我的有 PCPPIcable  ,也连不上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