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是否受干扰

楼主(2013-11-02):
调试设备,发现固态继电器输出端对零线有220V电压,换个固态继电器还是这种问题,没有办法我把控制线拆掉,又换个固态继电器,还是这种情况,不知道是不是干扰的问题   怎么解决

网友A:
也许是感应电,你接上负载,估计就没电压了。

网友B(2014-02-28):
附近有大的变频器之类的

网友C:
按一楼说的试试看

网友D:
固态继电器和普通继电器不同。普通继电器可以干接点输出(即接点作为开关量,两头不接任何电源),但是固态继电器一端必须有电源另一端也必须接到电路回路中去。当没有触发信号,回路本身没有电流通过,但是输出点两端有电压!,当触发时,输出点之间电压为零。这如同开关一头接火线,一头接灯头(灯头另一端接零线)。用万用表测量的结果是一样的。

固态继电器实际是双向可控硅开关,触发电压和电流还是比较大,电磁干扰造成误触发情况比较小。

楼主说固态继电器输出端这种表述本身可能是测试比较点选择不对。或是线路连接不对,比如电器回路另火线混淆,出现类似问题,应该先画出线路图,确认电路连接是否有问题。之后根据电路图测量关键点电压。(不要选择错参考点呀!)

这种情况大多与电磁干扰无关,多半是线路连接错误或测量参考点选择错误。不必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