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设备加热到近1000摄氏度仅用2.5秒

楼主(2013-11-02):
在锻打、热处理行业这种设备是最受欢迎的!几个便宜使用简单易学,维护也方便

网友A:
高频加热,好厉害,造一个自备,有图纸没?

楼主:
售价才10000多元,没有必要自己做啊,楼上的,

网友B:
高频加热设备,分频率有中频和高频之分,铜管里面要通冷却水的,不然就融化了!!!!!!!!,原理就是用的高频的集肤作用

网友C:
这个已经用了不少年了,价格应当与功率和厂家有关系。

网友D:
高频加热设备要带水冷装置

网友E:
齿轮的热处理,导轨的表面加热,早就用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加热设备,分频率有中频和高频之分,铜管里面要通冷却...

 集肤效应,不知道频率多少集肤效应最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