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CP1H控制8台伺服

楼主(2013-11-03):
为了降低成本,我打算用两台CP1H控制8台伺服,即两台PLC之间使用串行链接通讯,请教下高手,这样做有什么缺点?响应性会受到影响吗?另外,两台PLC使用串行通讯的话,是不是每台PLC都要做程序呢?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当然每个plc都要做程序了

不然控制什么呢?

网友B:
采用主从通讯,看你传送的数据多不多。如果不多直接连起来。不过只能传送10个字。如果硬要传很多数据,只能采用分时通讯传送也可以达到效果,那就要好好写程序了,比较繁。对实时性要求很高的场合,可能会影响速度。如果使用HMI,数据量不大,采用HMI 一屏多机也可以,就得加RS485模块 分配地址,这样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采用主从通讯,看你传送的数据多不多。如果不多直接连起来...

 回答的真好,这才是真正的交流者。顶!

网友C(2014-01-20):
楼主,我想向您请教一下PLC控制伺服的问题,不知道lz有没有时间?

网友D:
用国产信捷XCM-60-10PLS型PLC,可控制10轴伺服,成本比两台CP1H低多了,程序也简单。

网友E:
使用HMI一屏多机,实现两台PLC的数据交换

网友F(2014-10-07):
回答德尔很详细,这才是交流。

网友G(2015-01-06):
引用 网友D:
用国产信捷XCM-60-10PLS型PLC,可控制10...

信捷也挺好。。。据说汇川也能实现

网友H(2016-01-16):
汇川有八轴的,可以试一下

网友I(2016-06-25):
引用 网友D:
用国产信捷XCM-60-10PLS型PLC,可控制10...

国产就是牛

网友J(2018-05-28):
那么牛可惜不会用。、

网友(2018-07-30):
引用 网友B:
采用主从通讯,看你传送的数据多不多。如果不多直接连起来...

传送数据多不多  这怎么理解十个字呢  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