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MCGS工程上传

楼主(2013-11-03):
我想从下位机上传工程到PC中,显示上传成功,打开后发现和下位机中运行的工程完全不一致,请问这是为什么?或是需要其他什么设置吗?请哪位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怎么会不一样,你上传的是正在运行的项目? 还是 用 U 盘上传的呀 ?U 盘上传的好像是不能修改的

网友:
TPC端开机就会直接运行的一个工程,然后连接到PC端,上传完成后打开上传的工程发现是昆仑通态的“嵌入版演示案例”,不知道为什么,在两台电脑上都试过了。

就是第一次上传工程的时候弹出来一个对话框好像是说“是否上传原有工程”,当时也没在意,点了个“是”,结果上传的就是演示案例那个工程了,后来上传了好多次,都没再出现这个对话框了,请问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B:
当时做工程的人,在下载工程时如果没有勾选允许上传的功能,就不能上传工程的

网友:
我用USB线把TPC和PC连接,然后上传工程的时候界面显示“下位机有工程原始信息”,而且最后也显示工程上传成功,就是后来打开工程的时候发现是昆仑通态的嵌入式演示案例,和下位机实际运行的完全不是一个工程,这是为什么?有没有可能是PC或者TPC端做了什么设置,或是工程里面做了什么设置,使上传的工程不是运行的工程?谢谢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C(2018-12-14):
下载工程时如果没有勾选允许上传的功能,就不能上传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