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700IE中设置好的数值在断电后不能保存,是这样的吗?

楼主(2013-11-03):
smart700IE中设置好的数值在断电后不能保存(V区),每次开机后数值都要重设,有什么办法可以保存?

网友A:
要设定断电保持数值,需要把输入存入PLC的断电保持区,SMART是不会保存数据的。

楼主:
这个单元数目什么设?字节为单位吗?如果我是VW404-VW504的话,单元数目是多少?VD100一个的话又是多少?

网友B:
PLC中设置了吗?

楼主:
就是PLC中设置了,我不知道单元数目是什么单位。是字节还是字?

楼主:
VW404-VW504的话,现在数据区是VW,偏移量404,单元数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