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控制正反转可调速

楼主(2013-11-03):
CPU226CN  MM440变频器
正转高速低速可选,反转高速

两边加行程开关或者光电传感器

网友A:
 楼主什么意思 呀 ? 是要这类运行的案例参考 还是 需要帮助 呀 ?

网友B:
楼主是想怎样控制变频器?

外部端子?

通讯?

脉冲?

模拟量?

网友C:
楼主是在给我们出题? 还是告诉我们这些东西就能实现功能?

网友D:
正反转高低速可以直接程序编写,开关量输出;MM440面板设定参数高低频率。

网友E:
伤啊   忽悠